这是电路图,请指点

楼主(2024-06-24):
电路附上,请高手看看

51时钟电路

网友A:
主要是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程序

不是程序问题,程序在试验板上已经通过了

网友:
有个别的事,这个电路的数码管限流电阻放在位驱动上,通常是放在段驱动上。
限流电阻放在位驱动的问题是,比如,点一段比点七段时,段更亮了。

楼主:
这个电路我用一个尺寸更小的数码管点亮过,并正常工作

网友:
数码管问题

网友:
确定数码管类型和段压降,类型不同接法不同,段压降不同限流电阻值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我用一个尺寸更小的数码管点亮过,并正常工作

把单片机芯片拔了,用跳线先测一下数码管能否正常点亮!

网友:
这个是不是数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