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LCR的外部信源测试

楼主(2024-06-24):
        用AT32F403A的DAC输出1KHz的正弦波,替代LCR的DAC输出正弦波,观察LCR测量的结果

        AT32F403的DAC分别用32点和128点正弦表

电容:
当测量220UF时,已经不能正确测量
当测量47uH时,已经不能正确测量
对AT32F403A板随意重新上电,对测量的结果没有变化,测量岀的相位也一样。但是没有LCR的DAC输出正弦波的测量范围大

这次测试是不是证明了ADC和DAC不必同步?无需同步也能正常测量工作

        如果改用FFT,是不是可以同时测量多个频率,或者扫频测量

        如果用WM8978作ADC,用44.1KHz的采样率,用  FFT 测量是否能到22KHz
        如果ADC有效位到17位,那么一个便宜的简易毫欧表就旦生了

网友:
要做真正好的LCR,要试试各种频率和各种测试电压。比如2V,5V测试电平。

网友A:
不知用信号发生器加一个功率放大器输出正弦波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用信号发生器加一个功率放大器输出正弦波咋样

单片机的DAC输出的弦波等同于信号发生器吧

测试图:

网友:
先说结论:激励源和ADC采样或模拟鉴相的开关信号必须同步。这里的原因可能是2个信号频率相差很小,测量V和I的时间又比较短。可以认为是同步的。你可以用示波器同时测量这2个正弦,看是不是相位差在短时间内是保持稳定的。持信号

网友(2025-03-14):
你使用的哪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