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84可以用6P14直接代换吗?

楼主(2024-06-24):
有能直接代换EL84的电子管吗?
收音机用
麻烦大家给推荐几个直接带换的
谢谢!

网友A:
可以代换。
不过 友情提示一点,
EL84或者6P14 价格相对比较高,管子跨导高,使用寿命比较低。最好换个跨导稍微低一点的管,使用寿命高

网友:
6P14P 旁热式五极管 宽带功率放大 *6П14П、6BQ5、N709、EL84、CV2975、7320、6L40 氧化物阴极

网友:
6p14和el84特性有明显差异,同样电路,el84阴极7V,6p14阴极9v。当然出声是可以的

网友:
问题不大,微调一下啊

网友:
我的开盘机单端是PCL86(ECC83+EL41),原装电路图EL41的直流参数完全和EL84一样。

是否可以认为用EL41或者PCL86(五极管部分)代换EL84是完全没问题的。最有利的是EL41的音质比84更细腻,味道也优于。

网友:
pcl86灯丝是两个6.3V串联即可。

网友:
PCL86(ECC83+EL41)       原电路阴极2脚电阻是220欧姆,电压10伏,阳极9脚是320伏,此时的直流状态,比EL84还有过之,所以说,用EL41和PCL86这个复合管里面的五极管EL41,只要改换管脚,是完全可以代换EL84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代换。
不过 友情提示一点,
EL84或者6P14 价格相对比较高,管子跨导高,使用寿命比较低。最好换个跨 ...

降压使用,三极管接法,230V屏压,1瓦多一点,晚上听听足够。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看来还得是用EL84
代换的效果不太好
看了看某鱼
好像价格还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降压使用,三极管接法,230V屏压,1瓦多一点,晚上听听足够。

那弄个6P1,
国外的型号6005、6AQ5 就挺好。
比EL84\6P14,“皮实”

网友:
收音机,调整好屏流,大胆用。并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C:
我用14个管代替过84 听不出有多大差别而且还是推WAN输出的其中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14个管代替过84 听不出有多大差别而且还是推WAN输出的其中一只

直接用6P14代换EL84,不做任何调整吗?

网友:
应该做但是没做任何调整偷懒了;太凑和了竟然还是德机那味道;上机前在114的机器上试了几只6p14。‘有一只从头烂道脚阳极和灯丝通了兴亏’提前试了管子否则要--------了

网友D:
前段时间做个EL84推挽,一直觉得国内的6P14可以直代,惭愧啊。现在的EL84价格比前段时间低了不少,曙光EL84不足20元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做个EL84推挽,一直觉得国内的6P14可以直代,惭愧啊。现在的EL84价格比前段时间低了不少,曙光EL84 ...

曙光还有EL84?

网友D:
我也不太懂啊,我看到有两种丝印。应该不是把6P14当做EL84来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不太懂啊,我看到有两种丝印。应该不是把6P14当做EL84来卖吧?

这是哪里卖的?
私一个可以吗?
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哪里卖的?
私一个可以吗?
谢谢!

大名鼎鼎的闲鱼,里面搜一下,很多。需要先确认一下是不是6P14重新打的EL84标。应该是复产管,关于质量,自行判断。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3D1&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名鼎鼎的闲鱼,里面搜一下,很多。需要先确认一下是不是6P14重新打的EL84标。

这玩意咋区分是6P14重新打印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玩意咋区分是6P14重新打印的呢?

看上面链接,应该是近些年复产的,关于质量,看上面链接和百度。

不过这种管子一个月以前价格确实高,论坛还有帖子说最近管子降价,是真的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面链接,应该是近些年复产的,关于质量,看上面链接和百度。

不过这种管子一个月以前价格确实高, ...

我看到的都是65元左右一个的

网友E:
准备在6P14与PCL86中选择做台小机器,14就用朱院长的6N3+14电路.  PCL8就6就用琥珀师傅的电路。玩胆机上瘾,近年陆陆续续做了几台,但不会发照片。。有海河版主的6J9+2A3.  朱院长的6J4+FU50.  J版主的纯六FU50.  6米7 +6V6.。。做好机器后,各点电压电流符合图纸就行了,至于声音我也听不出个好坏来,也不知道啥叫耳朵流油。机器实际使用的倒不多,大多都闲置。玩胆机挺费钱的,还占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准备在6P14与PCL86中选择做台小机器,14就用朱院长的6N3+14电路.  PCL8就6就用琥珀师傅的电路。玩胆机上瘾 ...

不试试6P13P三接单端?不试试6N7P单端?正好跟手里的2A3媲美一下。俗话说,三极归来烦多极。
不试试6P13P推挽?不试试6N7P推挽?那力道、那动态。俗话说,推挽归来扔单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的都是65元左右一个的

怎么可能,你再找找。国产价格最高的时候,也不过30元。

网友:
不能做太多,要忍住。。。

网友E:
请问朱院长,在6P14与PCL86中,该怎么选?

网友E:
俗话说,三极归来烦多极。
除了2A3, 300B,还有哪些真正的三极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可能,你再找找。国产价格最高的时候,也不过30元。

你发的这个我真的找不到,难道是闲鱼对我不太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朱院长,在6P14与PCL86中,该怎么选?

两者均为五级管,音色走向一致。前者250V供电,后者230V供电,屏耗也是前者大,输出功率当然是前者大。从量大给足角度看,前者比较实惠。当然如果手边有PCL86闲置,尝试一下未尝不可,但毕竟功率是小一些。手里没有的话也没必要刻意买来做,毕竟五级管都一个味。如果是我,做小单端会选前者,后者,我会留着给300B当推动管,这样奴随主贵,对得起这管子的价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俗话说,三极归来烦多极。
除了2A3, 300B,还有哪些真正的三极管呢?

三极管分为直热的和旁热的,原生的和三接的,左派的和右派的,虽然玩法不一样,但是玩好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只要是三极管,无论原生还是三接,音色走向有区别但大致是殊途同归的。一般直热的左派的是线性最好的,除了常见的你说的那两个,还有GM70,845,都是非常赞的。一些直热的右派的线性也是很好的,如6N7P\811\813\805等,非常值得一玩。一些直热的三接的多极管子如FD422、813、GM71等线性也是很不错的,值得尝试。还有一些旁热的三接的多极管,如6P13P、6P12P、6P14\15、EL34、KT66\77\88\120、FU50、、、、、好多好多,都可以作为穷人玩三极管的替代物,以较少的投入一睹三极管的丰采。
决定三极管性能的是其线性,一般直热三极管的线性最优,随便玩容易出好声。一些后期的电源管线性较差,如6N5P、6C19等,玩不好会出恶声。三接的三极管也有线性极佳者,也有线性很差者。按照郭德纲的说法,一个猴一个拴法,玩好都问题不大。

网友E:
朱院长真是热心助人的大好人,德艺双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朱院长真是热心助人的大好人,德艺双馨。

远够不上,只是热心好意尽力与人相处而已。水平有限,能帮多少帮多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准备在6P14与PCL86中选择做台小机器,14就用朱院长的6N3+14电路.  PCL8就6就用琥珀师傅的电路。玩胆机上瘾 ...

PCL86五极管部分尽量接超线性使用,其音质类似三极管,我的2A3和300B单端音质败给了超线性的PCL86

网友:
PCL86阴极电阻250欧姆左右均可,阴极电容品质很关键220UF左右即可,,三脚接75欧姆左右电阻接输出牛超线性端,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DB--45--160电源牛,正好供给双声道的PCL86单端使用,两组6.3加起来供灯丝。

网友E:
琥珀老师是PCL86玩家。。专门找过您的帖子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琥珀老师是PCL86玩家。。专门找过您的帖子学习。。

千万别称老师,菜鸟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