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很难找到的日立V-1560 V-1565示波器的维修手册,惊奇发现里面有

楼主(2024-06-24):
了不得,里面有原理图,电路描述,模块图,爆炸图,零件表,校准方法!!
不过,型号是老的1065 1060,但是经过实际使用,基本一样的,可用。
用惯了数字示波器,用这个模拟的开始以为时基和线性都有问题。
hitachi--v-1065a--service--ID14200.part01.rar (500 KB, 下载次数: 530)

hitachi--v-1065a--service--ID14200.part02.rar (500 KB, 下载次数: 490)

hitachi--v-1065a--service--ID14200.part03.rar (500 KB, 下载次数: 368)

hitachi--v-1065a--service--ID14200.part04.rar (500 KB, 下载次数: 391)

hitachi--v-1065a--service--ID14200.part05.rar (500 KB, 下载次数: 363)

hitachi--v-1065a--service--ID14200.part06.rar (500 KB, 下载次数: 378)

hitachi--v-1065a--service--ID14200.part07.rar (500 KB, 下载次数: 391)

hitachi--v-1065a--service--ID14200.part08.rar (500 KB, 下载次数: 375)

hitachi--v-1065a--service--ID14200.part09.rar (500 KB, 下载次数: 414)

hitachi--v-1065a--service--ID14200.part10.rar (500 KB, 下载次数: 415)

今天只能传10个附件。

补充内容 (2024-6-27 18:56):
忘了说还有更不得了的测试点波形图!!
可以适用于V-1065A V-1060 V-695 V-665A  V-660 V-1565 V-1560

网友A(2025-02-10):
引用 网友B:
日立V1565的说书,

肯定是汉文版吧,如果是,给我发一份,谢谢。

已发,请查收。说明书是中文的,还有个鸟文的维修手册

网友C(2024-08-17):
麻烦老郑发给我一份1565说明书,
我的邮箱:1399577271@qq.com  谢谢!

网友:
麻烦老师发给我一份1565说明书,
我的邮箱:yellowyy163@163.com  谢谢!

网友(2024-06-25):
引用 网友C:
麻烦老郑发给我一份1565说明书,
我的邮箱:  谢谢!

已发,请查收。

网友:
以前的维修手册都是比较全的,后来的可能其他原因,维修手册不好找了或者直接没有

网友(2025-02-10):
引用 网友A:
已发,请查收。说明书是中文的,还有个鸟文的维修手册 。

多谢支持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日立V1565的说书,留个邮箱吧,
我不会拆成多个包,回头研究一下 。

日立V1565的说书,

肯定是汉文版吧,如果是,给我发一份,谢谢。

nyfz@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解压的?我重新下载了两三次,解压仍然是报错。我用的是wrar,V3.2

是wrar,V3.2

版本太低,无法解压,必须换高版本的WINRAR,至少5.6以上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建议用网盘分享。

网友E(2024-06-24):
2个问题,

1、你可以在同一个帖子里,分成多个回帖,这样便于我给你加个分。因为 评分只能对一个回复评分,这样就最多给你30分。

2、这个手册我也需要,我恰好有一台 日立V-1565示波器,100MHZ,双通道,带直读。

最后,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2个问题,

1、你可以在同一个帖子里,分成多个回帖,这样便于我给你加个分。因为 评分只能对一个回复评 ...

好的,谢谢。

网友:
这个手册很需要,有一台 日立V-1565示波器,非常感谢!

网友F:
感觉很好的资料,谢谢
不过10个压缩文件都下载了,还是解压不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感觉很好的资料,谢谢
不过10个压缩文件都下载了,还是解压不了?

楼主都还没上传完,当然解压不了

网友:
   我有纸质的,二十多年前按电子报上地址在南京一家仪表店邮购的二手示波器时一起过来的,记得当时价格要二千多.

   手册在电脑中保存方便查找,谢谢楼主.

网友:
放在网盘一起分享好一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都还没上传完,当然解压不了

上传了10个压缩文件还没传完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E:
2个问题,

1、你可以在同一个帖子里,分成多个回帖,这样便于我给你加个分。因为 评分只能对一个回复评 ...

我有日立V1565的说书,留个邮箱吧,
我不会拆成多个包,回头研究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有日立V1565的说书,留个邮箱吧,
我不会拆成多个包,回头研究一下 。

老郑给我一份学习下下
我的邮箱:dxz510102@163.com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郑给我一份学习下下
我的邮箱:  谢谢

发了,请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