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逆变电源如何实现与市电自动切换或一键切换?

楼主(2024-06-25):
太阳能板在阳台外面,所以我把电瓶放在阳台上了,就近充电。

阳台上有电源插座,所以我就想把逆变器放在阳台上,就近把电瓶的直流电逆变后通过阳台上的220VAC墙壁插座反送给全家各墙壁插座用电。

目前从市电切换到逆变电源需要两步操作:
1、拉下位于厨房的总开关,确保墙壁插座无电(如果插座上有电时打开逆变电源会发生短路);
2、打开逆变器开关,向墙壁插座供电。

从逆变电源切换回市电时操作如下:
1、关闭逆变器开关;
2、合上总开关。

由于厨房离阳台较远,每切换一次较麻烦(现在每天都需切换一次),因此想找一个办法能实现自动切换或一键切换,至少不用从阳台到厨房来回走了就可以。

我暂时能想到的办法是,用一个遥控开关控制逆变器开关,人在厨房即可同时控制两个开关了。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办法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防逆流逆变器就是最完美的了。

网友A:
不允许这样做的,太危险了!

网友B:
有专用的电源转换开关,比较贵,像隔离开关那种。
如果自己做的话,用两个带辅助触点的接触器做成互锁模式,再加上一个延时继电器确保证切换有足够的延时。

网友C:
如果能够做到无缝切换,也就是让电器比如电脑不用关机,那样就完美多了。

网友D:
为了安全可靠,还是阳台牵线到总闸吧。
不然你要遥控开关,遥控器装总闸旁边。

网友E:
这玩意要是失误一次,就损失不小吧。做好安保措施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要是失误一次,就损失不小吧。做好安保措施是关键。

最多是烧毁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允许这样做的,太危险了!

危险就是不能同时供电,对吧

确保不会同时打开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用的电源转换开关,比较贵,像隔离开关那种。
如果自己做的话,用两个带辅助触点的接触器做成互锁模式 ...

您这种方法适合两路电源在同一位置的情况,我这种情况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够做到无缝切换,也就是让电器比如电脑不用关机,那样就完美多了。

如果切换时间小于1秒,是可以实现的。我手动快速切换试过(两个人喊话操作),只是这个时间不好控制。自动控制这个时间差就不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了安全可靠,还是阳台牵线到总闸吧。
不然你要遥控开关,遥控器装总闸旁边。

拉线得走明线了,太难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危险就是不能同时供电,对吧

确保不会同时打开就OK。

逆变器输出端能有个单向导通的功能,就可以和国家电网同时并线了。

网友:
最简单就是弄个双刀双掷

网友:
买一台在线式UPS,就可以了,功率根据自己用电情况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逆变器输出端能有个单向导通的功能,就可以和国家电网同时并线了。

西门子的机床电源系统,有类似的功能,双向供电。用电时,由电网向机床供电;当电机制动时,电机发出来的电经此系统反馈回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