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逆变器问题

楼主(2024-06-25):
请教各位坛友,一个输出功率足600瓦(峰值输出功率1200瓦)的纯正弦逆变器,能不能带一台220伏180瓦的交流电机?

网友:
逆变器不等同于电机变频器,异步电机启动时电流可以达到额定电流的8-10倍,一般电机变频器可以适应这个启动电流。如果是正弦逆变器,有可能会过载报警。

网友:
如果是修正型正弦波逆变器绝对不行,就是方波逆变器把顶部削平那种逆变器,如果是早期老式正弦波信号放大驱动功率管经过变压器升压那种肯定没问题,感性负载只能用纯正弦波功率驱动!

网友:
如2#矿友所言,鼠笼式异步电机空载状态下的启动电流都很大,何况带载,这种电机的特点是启动时的扭矩很小,只能通过短时电流过载来增加启动扭矩,故当以8倍的启动功率,就肯定超过你的逆变器承受的功率了,通常情况下逆变器一般会迅速保护,呈现出功率明明足够,却就是带不动的保护性工况,不像串激的交流电机启动力矩大,就能较好地启动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回复!用输出功率足1000瓦的纯正弦逆变器可以不?这电机就带一个小气泵

网友:
1200W*功率因素,180W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回复!用输出功率足1000瓦的纯正弦逆变器可以不?这电机就带一个小气泵

除了是正弦波,还要看频率,一般来说,逆变器的频率较高,很少是50Hz的,交流电机的转速一般都跟频率相关,看看你的电机是否有频率要求

网友:
试过用2000va的逆变器带普通一匹空调,没问题

网友:
品牌机绝对没问题

网友:
逆变器不等于变频器。

楼主:
想用逆变器带这个吸痰机

楼主:
家里有卧床的老人需要吸痰的。最怕就是突然停电的时候,老人来痰。不及时吸的话,会窒息的。

网友A:
模拟停电,做个实验,试试!另外可以再备个不用电的吸痰器!

楼主(2024-09-19):
引用 网友A:
模拟停电,做个实验,试试!另外可以再备个不用电的吸痰器!

谢谢坛友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有卧床的老人需要吸痰的。最怕就是突然停电的时候,老人来痰。不及时吸的话,会窒息的。

用UPS 不间断电源给吸痰器供电,功率匹配是没问题的

网友:
没有问题的。
可以模拟试机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坛友的回复!用输出功率足1000瓦的纯正弦逆变器可以不?这电机就带一个小气泵

何不直接用直流气泵。

网友:
我试过APC300W后备式UPS不间断电源带落地扇不转   报警

网友:
吸痰器拆开看看,有的不一定是交流电机

网友:
48伏500w逆变器电风扇试过可很好运行,180w洗衣机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