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P2040原理图、官方和合宇

楼主(2024-06-25):
官方的文件太大19M,等我传网盘后再上传

楼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IWWOP00NeUuEayxVTGmPA
提取码:6666 替换。

内容包含
20230814165827547_luatos-rp2040 合宇原理图
hardware-design-with-rp2040 官方设计手册
AD8342 sa612a 混频器数据手册

楼主:
在想啊 RP2040 可以产生1.5G的频率
是不是直接用他能直接取代 si5351

网友:
这个是开放板么

楼主:
嗯 RP2040+W25Q32-128
刷写固件,就能做开发板了
双核MCU贼拉牛逼

网友A:
第一张图纸太不专业了,电阻阻值的标注居然用了好几种方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纸太不专业了,电阻阻值的标注居然用了好几种方式 ......

合宇的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纸太不专业了,电阻阻值的标注居然用了好几种方式 ......

粗略看了下也就两种吧 我倒是记得以前吐槽过隔壁胆管有个福瑞喵喵用了三种,但现在打死也想不起第三种是啥来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粗略看了下也就两种吧  我倒是记得以前吐槽过隔壁胆管有个福瑞喵喵用了三种,但现在打死也想不起第三种 ...

4k7 4.7k 47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粗略看了下也就两种吧  我倒是记得以前吐槽过隔壁胆管有个福瑞喵喵用了三种,但现在打死也想不起第三种 ...

两种没错,但是有的标在电阻符号的方框里、而有的在外面,排列组合一下

网友C:
树莓派的rp2040,除了双核独立型以外,性能现在在低端单片机中都拉胯,M0核参考合宙air001。
说个例子,M3的st32f103c8t6已经不错了,但是ch32v103和它差不多,ch32v203差不多是它2~3倍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树莓派的rp2040,除了双核独立型以外,性能现在在低端单片机中都拉胯,M0核参考合宙air001。
说个例子,M3 ...

性能印象中很牛逼
好像可以超频到1G以上
稳定超频270M

楼主:
画完了,能不能用不知道,不好说
集成了FST3253和SA612混频
假设生成不了高频率的话,这个MCU稍微超频一下
3次谐波,也能达到400M以上,收个对讲机信号应该没问题

网友:
对了还有个 4k7

楼主:
我要死拉   6层板都搞不定
这MCU有毒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