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用表测量的

楼主(2024-06-26):
闲来无事,用金川47-6万用表直流挡测量交流220V。
500V挡、1000V挡指针小小(1格范围)来回摆动。250V挡测量时候,保险丝烧掉了。

网友:
假新闻,要么不是一块正常的万用表。

网友:
电压档一般不会烧保险丝 和交直流档位没关系。

如果20k/v 250v档 电阻不小了。

网友:
烧保险,不应该啊

网友:
我总结了一些不按套路出牌的情况。烧保险确实不应该。

网友:
指针表实质是电流计
交流档有整流,直流电流,转换磁,电流计能响应
直流档不整流,电流计不显示,交变磁en场产生热
至于炸保险丝,应该不会,只会烧表头线圈

网友:
保险丝至少200mA容量  哪来那么大电流。电压档几M电阻限流 一毫安都到不了。

网友:
就是因为这原因,违反常理。

网友:
楼主没事儿的话,可以用直流档测下不同频率、幅度的交流信号,非常有意思

网友:
220v交流电峰值高于250v

网友:
直流档测交流电,够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你说一下细节:
你能确定500V和1000V档测量220V时候,是表针在读数附近小范围摆动?
用250V档测量 ...

一会再试一试,大不了换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你说一下细节:
你能确定500V和1000V档测量220V时候,是表针在读数附近小范围摆动?
用250V档测量 ...

不知道什么原因,这次50V挡也没有少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讲,电压档尤其是滞留电压档的档位内阻都比较大,以常见的表,每伏20千欧的,100伏档就是2000千欧, ...

应该是纯属巧合,就算是1V挡,电流也是11mA。220/20000=0.011A,保险丝是0.5A。

网友B:
这是不可能的,你用500V  1000V档测量220V不可能只动1小格,用500V档测量220V如果满刻度是500V,那么测量220V表针 偏转会接近度盘的一半。如果只动1小格说明表是坏的或保险断了。那1小格是感应过去的。

网友:
会不会是旋钮装反了?
但夹在中间?左右都不烧,就烧一档?
也想不出来哪一档有可能

网友:
电压档最小电阻接近表头线圈电阻,没有分流电阻值用限流电阻(分压),电流大到保险丝烧断表头也会烧或指针打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可能的,你用500V  1000V档测量220V不可能只动1小格,用500V档测量220V如果满刻度是500V,那么测量22 ...

楼主说是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可能的,你用500V  1000V档测量220V不可能只动1小格,用500V档测量220V如果满刻度是500V,那么测量22 ...

220V是交流,不是直流。
在交流电驱动下指针会振动,振动的情况与以下因素有关:
1、信号的频率、幅度
2、指针及可动系统的固有频率(可用惯性来理解)
3、表头并联的电容

我在做实验时,为了让指针左右均有摆动的空间,特意在正弦波上叠加了直流分量,
若无直流分量,则在0V附近振动,
我当时所用的表,信号频率低于20Hz时,摆动得非常明显——来回大幅晃荡;
50Hz时像在小幅度地 “哆嗦”。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V是交流,不是直流。
在交流电驱动下指针会振动,振动的情况与以下因素有关:
1、信号的频率、幅 ...

指针表直流挡测量交流电压,表针只是“震动”,假设用直流电流电流挡测量交流电流又会如何?因为没有小的交流电流源,没办法测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指针表直流挡测量交流电压,表针只是“震动”,假设用直流电流电流挡测量交流电流又会如何?因为没有小的 ...

我猜也是振动 ,没电流源串个限流电阻就行,有调压器最好,直接用220V的话提前计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也是振动 ,没电流源串个限流电阻就行,有调压器最好,直接用220V的话提前计算好。

不敢用市电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敢用市电玩了。

算好、姿势摆好就没啥问题
我常犯的错误是共地短路,比如板子没拔电就用烙铁怼
后来加了只50W的隔离变压器(缺点是感应电势变大了),
示波器也有类似问题,干脆改浮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