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求一个开关电路

楼主(2024-06-26):
如题,需要这样一个电路,电源供电时无动作,电源断电后继电器触电接通一下后自动断开,原来想了个双继电器控制电路,但体积稍大不好安装,麻烦高手给个主意

网友A:
看看这个
临时画的,电压和继电器参数不知道,你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最简单的就是使用继电器了,正常有电继电器闭合接通常开点,没电继电器断开接通常闭点

网友:
试试这个,电容选大些更好。

楼主:
谢谢指点,回去搭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
临时画的,电压和继电器参数不知道,你参考一下。

谢谢,heliu老师的电路昨晚搭建成功,但是有个问题,断电瞬间继电器立即动作,原来控制时有个很短的延时,能不能加个延迟电路,断电后延迟1-2秒后再动作,谢谢

网友:
不负责任的在坛友的基础上瞎改了几下,未必可行,仅供参考

网友:
图中的稳压管要比电源小2V左右给电容放电时间。
电容我方便仿真用小了,你实际看情况调整。驱动电流不够大的话基极电阻也可以调小一点。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最后用heliu老师的电路搭建成功,经改进工作正常,如果不加1uf电容继电器会跳得很厉害,加了之后好点,偶尔还是跳,但基本能正常工作,断电延迟2秒多,继电器吸合后立即断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最后用heliu老师的电路搭建成功,经改进工作正常,如果不加1uf电容继电器会跳得很厉害,加 ...

直接用电容带的电驱动继电器,电容应该需要比较大吧?

网友:
对于主电路负荷电流比较大的情况,楼主所需的功能电路可以简化成:
        其中灯泡是主电路的负荷,实现楼主所需的功能,只需要一只电解电容、一只二极管和一个继电器。开关闭合,电源通过开关和二极管对电容充电,由于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只有0.7V,继电器不会动作;开关断开,电解电容通过灯泡和继电器线圈放电,当主负荷电阻值远远小于继电器线圈的直流电阻,断电瞬间继电器即可分得远远超过1/2电源电压而吸合;电解电容的电量释放完毕之后,继电器恢复断开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