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功放不发烫】

楼主(2024-06-26):
  双十一买的车用低音炮,实付90元。选最大的十寸喇叭那种。点烟器12V和220V两用。U盘、TF卡、有线连接或无线蓝牙连接、FM收音。
  比较满意的是数字功放,效率高,不用散热器。除了电源部分用了散热器。一早躺在床上听听FM的Music Radio,效果不错。
  电源部分用料不足,仅1000uF/35V,自己又并联一个10000uF/35V。应该可以减小电源输出时的动态内阻。

【免费电视音响】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95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电子电源1000微法不小了

  一般情况下的确如此。
  但作为音响电源,由于动态范围大、瞬态输出强。必须考虑瞬态输出的能力。

网友B:
这做工、用料好差,我不迷HiFi,看了内部都毫无兴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做工、用料好差,我不迷HiFi,看了内部都毫无兴趣了。

  本来只是想添个低音炮,没想到听音乐效果那么好,于是就当收音机用了。

【免费电视音响】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19531

网友A:
对于电子电源1000微法不小了

网友:
夏天给电脑也装了一个小数字功放,24小时通电也没什么,省事

网友:
我现在也用的数字功放,体积小巧,功率足够,关键是基本不发热,对于不追求极致音质的我来说足够了。
以前的模拟功放体积大、重量大、发热大,我放一边闲置了。

网友C:
上电冲击容易把电源模块给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电冲击容易把电源模块给炸了

  不至于炸管,电源控制电路中有电流反馈和限流措施的!

网友:
开关电源输出端换大电解没啥用。换ESR,ESL小的电解有用。
大电解是为了对付50Hz低频大电流纹波的。
动态内阻,高频段靠电容,低频段靠开关电源负反馈环路即可有效降低。

网友D:
我不喜欢单独的低音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喜欢单独的低音炮;

  真正的低音炮是纯低音。而这台低音炮只是名称而已,上面含有高(中)音喇叭,可以当收音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