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帮看看这台联想M7605D打印机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4-06-26):
手上有一台联想M7605D打印机,打印出来的页面总是有三条断断续续的点横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师傅帮看看,谢谢了,我对打印机不在行,只会用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绿色的方块是干什么的呢?可以沿着长槽左右滑动,槽里有一根钢丝线的。

该绿色滑块为清洁电晕丝(硒鼓充电放电)用的。

网友A:
个人认为:从上述纸张上的碳粉情况来看,其已凝固于纸张表面,可以确认的是定影部分问题,亦应当要检查定影辊。看是否有脏或者有划痕现象。

网友:
硒鼓脏了或者是坏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感光鼓划伤了,在没有强光的环境,看看硒鼓的那个绿色(或蓝色)圆辊是不是不小心伤到了。如果不在意可以继续用,在意的话只能买个硒鼓了。现在兼容鼓很便宜。

网友:
没事,漏墨而已!把鼓拆出来,碳粉彻底全部倒掉,其中有一层(或侧)是废粉室,也一样彻底清空!然后给主粉室加满,大功告成,又可以使用NN久了!

网友:
3楼正解,感光管划了,需要换。

楼主:
今天大胆把组件拆出来了,师傅再帮忙看看具体是那个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从上述纸张上的碳粉情况来看,其已凝固于纸张表面,可以确认的是定影部分问题,亦应当要检查定影 ...

请问那个是定影辊呢?

楼主:
这个绿色的方块是干什么的呢?可以沿着长槽左右滑动,槽里有一根钢丝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绿色的方块是干什么的呢?可以沿着长槽左右滑动,槽里有一根钢丝线的。

你所拍的图片是墨盒部分,其内部有硒鼓(感光鼓)和显影辊(磁棒)。定影组件(定影辊)在打印机的后面,你可拆下后挡板(注意拆卸时可能有塑料卡扣),拧下螺丝后,方可取出定影组件,取出定影组件后就能看到定影辊,这时可旋转定影组件上的齿轮,看看是否有脏(就是残留在表面的碳粉,主要是加热时碳粉可能吸附到纸张上),以清除掉。有的打印机定影辊上的脏可能要拆卸定影组件,才能把定影辊上的脏清理干净,但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拍的图片是墨盒部分,其内部有硒鼓(感光鼓)和显影辊(磁棒)。定影组件(定影辊)在打印机的后面, ...

今天有空拆开看了,应该就是你说的原因,四个白色的轴套有三个上面沾有黑色痕迹,红色的圆棍上好像也有,可惜拍照不清晰看不出来,请问用医用酒精加棉签可以把那些黑色痕迹擦拭掉吗?还有红色的圆棍有没有严格的齿轮对应关系?边转动边擦拭不要紧吧?

网友:
这个黑点距离一看就是鼓芯问题,换鼓架或鼓芯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