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挖老师,1mW是一个什么测试条件

楼主(2024-06-26):
挖老师,早期的TANGO的音频牛自感测试是有测试电平,测试频率的,后来的ISO慢慢的改掉了,自感测试的条件,是1mW,频率还是50HZ,没搜到这个1mW相当于多大的测试电压,能不能普及一下。

当然知道的都是老师,一样的敬礼!

楼主:
莫非就是简单的U×U/Z=1mW?

网友:
觉得按Z算激励太小了,按原边铜损走凑合。也就是得按额定功率乘多大个系数去计,好歹要拉到初始磁导率外。

楼主:
早期一般都是5V,50HZ测试的

网友:
这个1mW,在标准中应该有个定义,定义中会规定一个前提:多少欧姆的电抗。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抗中的1mW,电分贝概念。但是不是声分贝概念、
声、电分贝应该是两个概念,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搜了一下老的TANGO的网站,也是1mW测试的。

网友:
应该是电平概念0db=1mw,阻抗不同对应电压也不同,当阻抗为600欧时电压为775mV;75欧时电压为274m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电抗中的1mW,电分贝概念。但是不是声分贝概念、
声、电分贝应该是两个概念,不知道是不是。

没错,分贝的本质是个比值,各种物理量都可以用。

网友:
所以,想知道产生1mW的电压,就得知道具体情形下的电抗,当然也可以换算成电流、分贝。

楼主:
对于输出牛来说,阻抗2.5K,5K,10K的都有,转换成测试电压是分别多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输出牛来说,阻抗2.5K,5K,10K的都有,转换成测试电压是分别多大呢?

就用你2楼的式子啊。

楼主:
那就算5K的牛,测试电压是根号5,也才2.23V,10K的牛测试电压是3.16V。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算5K的牛,测试电压是根号5,也才2.23V,10K的牛测试电压是3.16V。

标准不同了,为啥一定是5V呢
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具体得问厂家,没法猜。

楼主:
OK ,谢谢诸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