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做高放超外差机

楼主(2024-06-26):
前2个月把我十几年前做的高放超外差机拆了,重新制作本机,原因1是底座太差、太小,焊接比较差,管子排列不佳,呈s形,调第一中周很不方便;2是对原制作线路进行改进。
这次制作1是把底座加长,把宽度略为缩小;2是管子排列呈U形,两中周放在底座最后面;3是对部分线路进行改进,把原振荡的调栅改为调屏;取掉原线路供6k4和6U1两管的倍压整流,统一用低压供电;4是将原来的频率范围6~12M改为9~16M,原因是6~10M这一频段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受到干扰太大,以致于无法收听。
这次底座用2mm环氧板制作,内衬0.8mm铝板做电隔离。
这次制作由于有仪器【(示波器、合成函数信号发生器(带频率计)、电桥、低频毫伏表(一3db带宽1MHz)】助威,因此调试顺利。对高频所用的电容用电桥测试(用100kHz),D值在0.005以下的予以采用,对自制的线圈测试电感范围选取原则是以计算值为中心,两边各余20%~30%(磁芯顶平骨架)。
看照片。线路图随后发。

楼主:
照片没发出去,重发照片

楼主:
再发电路图

楼主:
重发电路图

网友:
加了高放效果会好很多吗?底噪会不会变得非常大?

楼主:
重发照片

楼主:
如果是机内噪声,基本听不来,如是环境噪声会增大。我这玩9~10M以下环境噪声大,无法收听,即使可收听耳朵也不好受。我这高放增益是可变的,在环境噪声大时,可旋到最小。

网友:
大制作,虽其貌不扬,但应该配得上高性能称号,图纸收藏学习了

电源变压器有个性

楼主:
谢谢楼上。电源变压器为舌宽32的,但叠厚太薄(原火烧的扼流圈,80年代从垃圾堆中捡回),正好合用,就用它了。

楼主:
跟我手中的凯歌4B一15,家父的163一5机对比(均重新调试,换件)对比,把高放旋钮拧在最小,这三者旗鼓相当,当旋在最大,灵敏度均在其上。镜像干抗明显减小,选择性也比对比机强。

网友:
赞。有没有电感的具体制作方法。6J1做功放,接多大喇叭,声音怎样?

楼主:
电感是根据理论计算后手工绕制,再上电桥测试,电感太大就拆几圈,太小重新加几圈绕制。没什么难的,我这线圈不超20圈,好绕。6J1做功放功率倒不大,约0.3w左右,配上过去低边喇叭在4、50平方室内是够了。我这喇叭是4吋x6吋椭圆防磁喇叭,90年代从电视维修部买的,全低盆,灵敏度较高。至于声音,强台无噪声吋可有明显的嘭嘭声,声音太大就会有机振发出(鸣呜叫,可变受振动了,我加了防振垫,可能有点薄)。

网友:
谢谢及时回复,我的3连是365p的,应该有所变动。

楼主:
你这三连容量大,覆盖可大些,可做6~18M频段。容量大,电感可小些,线圈更好绕。

网友A:
短波应该加上自动音量吧,不然飘飘忽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波应该加上自动音量吧,不然飘飘忽忽的。

中放用6J1,不好加AGC。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机内噪声,基本听不来,如是环境噪声会增大。我这玩9~10M以下环境噪声大,无法收听,即使可收听耳朵 ...

谢谢,有机会参考你的可调增益接法。

楼主:
谢谢。中放无法加,只能加高放上,拆的那个原高放上加有AGC,但作用不明显,这次重作就没有加。实听影响不大。

网友:
楼主633中周谐振电容没有画,看着不习惯

网友(2024-10-31):
非常佩服楼主的DⅰY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中放无法加,只能加高放上,拆的那个原高放上加有AGC,但作用不明显,这次重作就没有加。实听影响不 ...

如果没有AGC,那么高放考虑用6J3或者6J5,尤其6J5比6K4跨导大,灵敏度高。

56接收机的高放就是6J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