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NWA PC 20 万用表 可调电阻功能

楼主(2024-06-26):
一台SANWA PC 20 万用表,电阻档不准,拆开盖子发现有4个可调电阻,不知道各个可调电阻的功能,请问有谁知道吗,或者有校准的方法请告知,谢谢

网友:
电阻档不准,什么程度?

应该不用可调电阻,你的表有哪些功能?

一般可调,基准电压,AC,电容。

楼主:
谢谢分享,我要跑一下电阻和电容档的电路,现在测量1K电阻显示只有800左右,不是用标准电阻,但是也不至于差别那么大。测2.8UF的电容显示3.0UF,可能还是要调可调电阻,PC20表图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我要跑一下电阻和电容档的电路,现在测量1K电阻显示只有800左右,不是用标准电阻,但是也不至 ...

你好像没有明白。

电阻档的精度 ,是表内基准电阻的精度所保证的。电阻档没有可调电阻来校准。

电压档,有基准电压是可调的,还有就是靠分压电阻,----------分压电阻也是电阻档的基准电阻。

因此,要全面测试,表的电压档,电阻档。

假如:电压档,测试正确(不是一个档位哦!),那么分压电阻就没有问题。电阻档的问题要查分压电阻之外的相关电路元件。-----如:保护元件是否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像没有明白。

电阻档的精度 ,是表内基准电阻的精度所保证的。电阻档没有可调电阻来校准。

自动档的电压档不就是一个档位吗,电压档有试mV和60V直流电压和交流电压,与5位半的台表比较差异不大的,尾数两位数的差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档的电压档不就是一个档位吗,电压档有试mV和60V直流电压和交流电压,与5位半的台表比较差异不大的, ...

自动挡不是没有档位切换,
直流电压分为:4v,40V,400V,1000V-------------4个档位自动切换(4个档位用不同的分压电阻),也可以手动切换,按RANGE键,换档。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