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藏的几个特殊电位器

楼主(2024-06-26):
这种电位器有2个旋轴,外面粗的旋轴与普通电位器相同,里面细的旋轴是微调阻值旋轴。

网友:
    这二种见过的人大概都要退休或者巳经退休了

    左边那个可惜旋纽找不到了,

网友:
  外面是锁紧用的吧?锥形 + 开口

网友:
这个是仪器里面的参数调整电位器,以前用过一些国产的示波器,扫频仪之类的,见过很多这种

楼主:
这是十年前朋友从单位库房翻出来的送给我,中心轴是微调用的。比如:要用100欧,用外面大轴旋到97~98欧,再调中心轴可使阻值准确调在100欧。中心轴可大于360度旋转(无止挡圈),正反均可。

网友:
过去常见的,我这还有几只将两位电位器组装到一块,调整旋柄是+字花形的,也就是上、下、左、右四向拨动的游戏电位器。f

网友:
应该还有个螺母,锁紧用的。

网友:
同轴电位器,过去常见。

网友:
应可做灯丝平衡接地用!

网友:
原来手里有个电位器,上面写着试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