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做的恒流源为什么不能用电感负载?

楼主(2024-06-27):
      恒流源采用的是许老师发在本坛的电路。电源电压较高,工作100毫安下输入直流电压还有18V,纯电阻负载RX从0欧到100欧恒流几乎不变。

    前两天用这个恒流源测量一圈100米2.5平方铜线电阻,发现电路恒流被破坏,测试虚线1、2、3、接法电流都降到70毫安;在L两端接万用表电压档或频率档电流又会上升到80毫安。如果把虚线电容C(0.1μ)接上,1、2、3接法电流都会恢复恒流100毫安。

   1接法是线盘电感L串联10欧姆电阻,2是电感直接,3是在线盘内放把铁钳增加电感量。在电感L上万用表测量的频率如图中数据,交流电压档测量大概0.5V。又换了个空心电感(原交流接触器线圈拆去铁芯)直流电阻16欧姆测试,电流38毫安,电感上频率升到20K,交流电压也上到20V以上。

请教各位老师,这个电路震荡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A:
原因就是,恒流源带电感性负载容易自激。这个跟运放使用(接成电压源)时带电容性负载性容易自激的道理相同。

是因为负载效应下,引入频率足够低的新极点,导致在高频段相移加快,导致环路增益还没下降至1倍之前,相移已达180度,从而形成大环路的自激振荡。

你这个电路要消除自激,还不方便通过增加节点的方法来引入零点,以提供相位超前补偿、降低相移速度。只能使用传统的线性化负载的方法:给负载并联茹贝尔网络(RC串联网络)

可试试这样的茹贝尔网络:0.47欧的电阻、3.3u的电容串联起来的网络。

网友B:
可能是级联反馈形成的,断开级联20Ω电阻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LM317直流稳压电路,不是开关电源芯片。只能做直流恒流源,不能做交流恒流源。

网友:
从原理框图中看,LM317和UC3842有本质的区别,Xl=2*3.1415926*F*L,其中F是频率,L是电感量,线盘相当于空心电感,另加线长电阻。你把线盘的电线全部放开做成一个单股圆形大线圈,再测还是恒流源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就是,恒流源带电感性负载容易自激。这个跟运放使用(接成电压源)时带电容性负载性容易自激的道理相同 ...

人手的触摸、表笔的搭接都会引起频率的改变,我也想到了自激震荡现象。只是不记得自激震荡原理了,谢谢解惑。现在脑子不灵光存不住东西也许过段时间又会忘记的一干二净

网友C:
LZ的这次实验,我有些思考

这个振荡究竟是第一级稳压部分LM317引起,还是第二级恒流部分LM317引起?
我觉得是第一级稳压LM317引起的。LZ试一下拆掉第一级,看看电感能否引起振荡。

如果还是振荡,那么又实验一下,因为恒流LM317电路是一个“两端子设备”,是串联进电路中的,那么负载接在这个两端恒流器件任何一端都是恒流的,LZ试一下电感接在输入端和输出端,看是否都是振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的这次实验,我有些思考

这个振荡究竟是第一级稳压部分LM317引起,还是第二级恒流部分LM317引起?

是第一部分,我当初就说过这样做的多余

网友:
单纯的 317 恒流源是没问题的

楼主前天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下子没想起楼主用的是许老师专利版 317 恒流源 果然是多个香炉多个鬼,老祖宗的话一点都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第一部分,我当初就说过这样做的多余

U1这工况,死去活来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第一部分,我当初就说过这样做的多余

这个电路,假如没有了中间这个C1,接纯电阻负载的恒流源震不震荡?
如果稳定的,那么它就是一个‘两端器件’,是能够串联在电路中任何一个节点形成恒流。

假如无C1的电路也是稳定的,那么电感负载接在输入端和输出端都应该是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假如没有了中间这个C1,接纯电阻负载的恒流源震不震荡?
如果稳定的,那么它就是一个‘两端 ...

仿真看也是振荡的,但没有实测,只能让楼主实测了 我手头上只有一个 317...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接在输入端和输出端,看是否都是振荡

从仿真看,电感在输入端也一样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级联反馈形成的,断开级联20Ω电阻看看效果如何

当然就不振了,但也就失去了自举供电的设计目的:第一个 317 在于给第二个 317 自举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第一部分,我当初就说过这样做的多余

感谢瓦叔老师几个仿真明明白白。第一级317还是很重要的,特别是起到热稳定作用。没用这个自举供电317功率将跟负载变化而变化热稳定不了,恒流效果差。把功率变数的第一级热源远离第二级,第二级发热恒定也好做温度补偿,恒流效果好。

网友:
懒得推导传递函数了,大致感觉是因为第一个LM317的反馈环路将第二个LM317包含在里面,而第二个LM317带宽不够从而导致相位裕度不足导致的。感性负载则更劣化相位裕度。用LTspice扫了一下开环传递函数,果然是这样。两个游标指示的地方相移已经接近170度了,且此处有一定的增益。
这是电路自激振荡时的波形:
解决方法也很简单,把第一个LM317的误差放大器输入端加一个RC零点就够了,参数是我瞎蒙的,用一个47uF电容和10欧电阻串联。阶跃响应非常漂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原因就是,恒流源带电感性负载容易自激。这个跟运放使用(接成电压源)时带电容性负载性容易自激的道理相同 ...

这种补偿方式也蛮被动的,因为很多情况下并不清楚这个恒流源的负载是什么样的,直流电阻多大,交流寄生参数如何。这就导致负载和补偿网络互相牵扯,一组给定的的RC补偿网络难以面面俱到地补偿所有可能出现的负载。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用运放,晶体管组成的线性稳压器替代第一个LM317,这样就可以把误差放大器的端口给暴露出来,直接在运放上进行补偿。由于运放固有的特性,可以把负载的变化对补偿网络的影响降到最低。但是这样一来又失去了这个电路简洁的特性 。所以说,这个电路本身的设计就很有问题,或者说设计者没有考虑到交流稳定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补偿方式也蛮被动的,因为很多情况下并不清楚这个恒流源的负载是什么样的,直流电阻多大,交流寄生参 ...

我只是把图中电路虚线0.1μCBB电容接上,就是并联在板子输出端再引长线出来接需要测量的元件,更换了几种电感都不见震荡出现。麻烦您多调整电感数值仿真一下看看可还有震荡的

网友F:
也别完全否定这个电路。让恒流源级工作在恒定压差下,这个想法挺好。可以考虑给随动稳压级加点相位补偿措施,避免振荡,改进一下可能会是个挺好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别完全否定这个电路。让恒流源级工作在恒定压差下,这个想法挺好。可以考虑给随动稳压级加点相位补偿措施 ...

楼主已经简化了,实际上原电路更复杂 我否定它的原因就是,你做辣么复杂为什么不好好的按隔壁论坛那样正经做一个电流源?

非要折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用运放,晶体管组成的线性稳压器替代第一个LM317,这样就可以把误差放大器的端口给暴露出来,直接在运放上进行补偿。由于运放固有的特性,可以把负载的变化对补偿网络的影响降到最低。但是这样一来又失去了这个电路简洁的特性  。所以说,这个电路本身的设计就很有问题,或者说设计者没有考虑到交流稳定性的问题。

原电路更加复杂一些,香炉更多,而且它最大的问题是,317 自己又是电压鸡肫又是功率管,因此它的发热导致这个电压鸡肫产生偏差,为了消除这一点,很蛋疼用另一个 317 给它自举供电,结果导致了问题。

而如果用运放,其实本身就不需要自举供电,因为可以把电压鸡肫和功率管分开啊,我当年就是这样说的,但设计者就很针对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最后坛友们实做表明,这电路的意义也非常有限,因为 317 自身就有很大的重复不确定问题。

我不反对用 317 做简易电流源用于比如测电线电阻这种要求不高的场合,但我反对把它做得很复杂(你可以去看看原设计),因为没有意义,好好用独立鸡肫、独立功率管和运放做一个不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把图中电路虚线0.1μCBB电容接上,就是并联在板子输出端再引长线出来接需要测量的元件,更换了几种 ...

业余条件下用一个0.1u电容补偿足矣,可以做到不震荡,但是在阶跃响应下仍然有过冲。过冲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若是作为一个合格的电路来说是不够的。举个例子:如果恒流源的负载是一个精密半导体器件,一个过冲尖峰过来很有可能就把负载给烧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电路更加复杂一些,香炉更多,而且它最大的问题是,317 自己又是电压鸡肫又是功率管,因此它的发热导 ...

设计思路的问题。他这个设计思路有点像过去的国营研究所:用“凑合”的元器件搓出来一个“凑合”能用的电路,那实现出来的效果也当然非常“凑合”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种补偿方式也蛮被动的,因为很多情况下并不清楚这个恒流源的负载是什么样的,直流电阻多大,交流寄生参 ...

由于LM317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器件,他的应用电路(包括恒流源和稳压源)有异于常见的运放应用拓扑,因此,我从他的内部功能框图开始,尝试分析一下一楼电路有关高频稳定性的问题。

先上datasheet给出的功能框图,如下:

下面是分步分析:

从最后的beta网络等效电路图看,第一级lm317(稳压源)的负反馈环路引入了二阶极点,相移速度急剧加快,导致直接自激。第二级电路(恒流源)的beta网络虽然也引入了极点,显著降低了相位裕量,但这个极点的频率低、距离lm317第二极点远,令到在相移达180度之前环路增益小于1,因此还没有出现直接自激。

如果接上你给出的47u、10欧RC网络,就能明显改变beta网络的结构,大幅减轻上述极点的负作用,从而令电路获得稳定、阶跃响应良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由于LM317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器件,他的应用电路(包括恒流源和稳压源)有异于常见的运放应用拓扑,因此, ...

上面第三图,LM317是可以看成一个‘双端子’恒流器件,那么负载L接在输入端和输出端都是一样等效的,
那么假如L接在输入端是怎样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面第三图,LM317是可以看成一个‘双端子’恒流器件,那么负载L接在输入端和输出端都是一样等效的 ...

你这种lm317恒流源电路情况,应该是近似等效于我以前曾分析过的lm324电子负载电路: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2761

相关的分析如下:

从分析看,与标准接法相比,你说的这种负载接在lm317输入端的接法,当负载为电感性负载、Rs阻值小时更容易自激,因为此时引入的是二阶极点(共轭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lm317恒流源电路情况,应该是近似等效于我以前曾分析过的lm324电子负载电路:

http://www.cryst ...

看了您这个链接分析LM324电容负载易自激,想起了我弄坏的几个LM399基准管。就是在输出脚与地并联了个100n电容,都是上电连续开7、8天后坏,坏了几个399后自己想可能是自己加的这个电容坏事,去掉这个电容后就再也不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