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有红旗582收音机说明书,我的机子输出变压器烧了,不知道怎么绕制。

楼主(2024-06-27):
像自己绕制,不知道怎么绕制。

网友:
连线都烧掉了吗?如果没有,数一下数量,大致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
可借鉴一下:
强声5702-A

网友:
网上帮你找的

楼主:
图是对的,但是没有详细匝数数据

楼主:
初级烧烂了。次级数了数89—90匝。

楼主:
有一个电子管电视机上的输出变压器,个大,初级没有抽头。

楼主:
海洋师傅发来的图可以参考。

网友:
这个输出变压器不建议自己绕,即费钱费力还不是原汁原味,到闲鱼捜一下这收音机输出变压器很多,6p1功率管大部分初级5K或5.5K,次做3.5或4欧,有时间等也备不注找到红旗582原机牛呢,一是省事二是原汁原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电子管电视机上的输出变压器,个大,初级没有抽头。

可以直接代用。输出变压器无抽头按下图连接。

网友:
这种变压器不怎么讲究音质的,调幅最高 频率也就4000赫兹,老收音机那个喇叭低频90左右,要啥专用变压器,4欧喇叭的买个6V的变压器,8欧喇叭的买个9V的变压器,8-10W的体积不要太大,把铁芯拆了改单向插入,10元收工,其实那种变压器我拆了几个,根本就没有夹,和电源变压器一样的绕法

补充下,变压器效率我按75%算的,那种很小的老收音机变压器有这效率也差不多了
看下当时的测试数据

楼主:
那就按于师傅提供的接法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是对的,但是没有详细匝数数据

您好,
看图就是普通6P1的输出变压器。

收音机输出变压器频响一般是100HZ-6K。
不用知道曾经的详细匝数。
就绕制普通5K的输出变压器就行。
或者咸鱼看看 合适价格收个拆机件。

一味追求匝数完全与坏掉的一样,只会徒增烦恼

网友:
我的582也是输出牛坏了,这个输入带抽头的不好找,现在我还在等配件呢,看来他们说的带抽头的容易坏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