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Si4825袖珍两波段收音机

楼主(2024-06-27):
最近老有出差,发觉自制的收音机多数都是台式机或便携式的,携带还是不太方便。
现在数字化芯片那么便宜,制版那么方便,贴片元器件也便宜量足不占地方,,,,,
说干就干,打开嘉立创EDA,花了小半天画好原理图,又花了一天画好PCB板。
然后去立创下单薅羊毛,,,,三天后得到五块成品PCB板。
又断断续续花了三天焊接完成。
不用调试,通电即响。
(注:在假货宝买了两款si4825,有一款装机不响,另一款则没问题)

补充内容 (2024-6-27 14:55):
原理图和制板清晰图在20#

网友A:
原理图很不清楚,看不清楚,用什么拍的?就算手机拍的也比这个好多了

楼主:
原理图和PCB清晰图来了。

楼主:
拍摄水平有限。图片不多。
消灭零回复。
多谢各位大大欣赏。

网友B:
T7 如此“饱经风霜”

要是有个收听视频就好了,主要想看看AM调谐听觉上的顿挫感强不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T7 如此“饱经风霜”

要是有个收听视频就好了,主要想看看AM调谐听觉上的顿挫感强不强。

不会发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很不清楚,看不清楚,用什么拍的?就算手机拍的也比这个好多了

电脑截屏。

网友C:
板子设计得很漂亮、布局整齐。喇叭窗开的不好看、显得有点 “就和” 了。

网友D:
貌似没有指示电路

网友E:
固定喇叭,去掉四个螺丝, 用塑料方条在内部固定压上就好看了

网友F:
  喊声好儿 !!    @@ ## ¥¥ %%…………&&**

网友G:
电池可以远点或大点吧

网友:
能量包不小

网友:
机心做的很漂亮赞一个

网友:
收台数量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板子设计得很漂亮、布局整齐。喇叭窗开的不好看、显得有点 “就和” 了。

说的对。能不是能提供点花活?反正壳子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定喇叭,去掉四个螺丝, 用塑料方条在内部固定压上就好看了

还是这个简单粗暴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可以远点或大点吧

电池是3000毫安的,不算小了。
整个机子,最贵的就是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没有指示电路

只有一个电源指示灯。

楼主:
该收到的台一个不少。
也不会多收。
个人觉得中波接收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喊声好儿 !!    @@ ## ¥¥ %%…………&&**

高兴得我都想自己给自己加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兴得我都想自己给自己加分了。

必须的!

网友H:
请问成品PCB板上贴片电容贴片电阻已经焊好了吗?还是所有元件都是自己焊?

贴片电容这么这么小,焊接难度不小的。

老衲喜欢cxa1191P,无它,管脚距离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成品PCB板上贴片电容贴片电阻已经焊好了吗?还是所有元件都是自己焊?

贴片电容这么这么小,焊接难 ...

都是自己焊的。
先在板上涂锡膏,放上元件,然后放焊台上铁板烧,
很容易的。

网友I:
如果有频率刻度那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有频率刻度那就更好了

以后换一个带刻度的旋钮。

楼主:
对比以前用Kt0936做的机子,感觉不到区别。

网友J:
引用 楼主:
对比以前用Kt0936做的机子,感觉不到区别。

请教您一个问题,KT0936MB9这种DSP芯片,对于磁棒天线有明确的可量化的要求吗?既然此类DSP芯片可免统调,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对天线要求很宽泛?我这有一个KT0936MB9的收音机,中波磁棒80mm感觉中波接收差点意思,如更换为120mm或140mm磁棒,接收能否有改观?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您一个问题,KT0936MB9这种DSP芯片,对于磁棒天线有明确的可量化的要求吗?既然此类DSP芯片可免统调 ...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哈。
如果自己有条件,为啥不试试呢?反正也没啥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