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t1941台式万用表使用说明

楼主(2024-06-27):
够得dt1941万用表一台,却不知道怎么使用,恳请有这台万用表的朋友教我一下,或是有说明书发更好,谢谢
还有,这个万用表有打印功能,有人知道怎么用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自己研究了一下,发现好像只能测电压和电流

右边不是有俩按钮么,一个写着进纸,一个写着打印,我觉得你这个表怎么用属于非常一目了然那种

网友A:
机器面板一目了然,和手持表差不多,打印机的纸分色带和热敏,要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面板一目了然,和手持表差不多,打印机的纸分色带和热敏,要看清楚。

嗯,我自己研究了一下,发现好像只能测电压和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自己研究了一下,发现好像只能测电压和电流

从面板看,能测直流电压、电流,交流电压、电流。不能测电阻。但也叫多用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面板看,能测直流电压、电流,交流电压、电流。不能测电阻。但也叫多用表呀

所以啥叫多用表 我觉得嘛,起码应该比 VAO 表再多个功能才行吧 楼主这个,连 VAO 表都不是,其实就该叫 VA 表...

btw. 我有两台表,只能测电压和电阻,电流都没有,它们管自己叫...电压表

网友:
不能测电阻,用处有限

网友B:
楼主入手这表是图啥啊,打印?精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入手这表是图啥啊,打印?精度高?

就是看上能打印了,而且才几十元。不过看来是没啥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看上能打印了,而且才几十元。不过看来是没啥用了

现在很多手持表都有数据口,配合电脑做连续测量和打印,非常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手持表都有数据口,配合电脑做连续测量和打印,非常方便。

楼主那个是台表...

台表数据接口是标配 我琢磨楼主的意思是要表自己带打印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个是台表...

台表数据接口是标配  我琢磨楼主的意思是要表自己带打印机

嗯,我想它多半是用来监测的,可以吱吱啦啦地吐出长长的纸带
监测的指标多为电压电流,因此没有欧姆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我想它多半是用来监测的,可以吱吱啦啦地吐出长长的纸带
监测的指标多为电压电流,因此没有欧姆 ...

这都没啥问题,就是它要管自己叫 Multimeter 这点很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都没啥问题,就是它要管自己叫 Multimeter 这点很迷

想起了80年代烂大街的家具,个个都贴着 “豪华” 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