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不虚传的电子滤波电路!!

楼主(2024-06-27):
做个线性电源
打算在整流桥和LM317之间加个电子滤波电路
起软启动和扩大滤波电容的作用
没想到效果这么好

接线图:

软启动<这里集电极和基极之间电阻是500R,所以启动只有几毫秒>

纹波:
上面(ref.A)的是输入
下面(1)的是输出

网友:
滤波效果增加了N倍(三极管直流放大倍数)。

网友:
夏普GF-575收录机里用的就是电子滤波电路。

70年代,大容量的电解电容非常罕见!当年做锗晶体管功放,用过最大的电解电容容量只有2200μf!

那个年代用三极管和小容量的电解电容组成【电子滤波】是代替大容量电解电容最好的选择!

现在,大容量的电解电容便宜而且型号多多!所以电子滤波用的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客气。
本帖一楼,楼主贴的电路就是典型电路。
不用质疑,就这么几个元件。

谢海版!知道了。改日试试。

网友:
应该就是靠基极电容滤去了一部分的高频,低频通过三级管的放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展开说说吗
rc常数是时间常数吗

据我查找资料,现在没有任何一本电子技术方面的书 明确讲授 R和C具体怎么取值,怎么计算。

我这里说的RC常数,实际是指电路中R和C的取值。

网友A:
电子滤波 可以近似达到“电池级”。
就是需要合理安排RC常数,否则容易开机烧管

网友:
这个电路我前年在公司的一个项目上用过,的确非常棒。不过我使用的是达林顿管子TIP122,电流倍率超过1000,输入电源是BOOST升压的36V电源,纹波很大几十mv,经过电子滤波以后,几十uv。

网友:
确实有效果以前做耳放加上电子滤波,一点噪音听不懂就像没有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滤波 可以近似达到“电池级”。
就是需要合理安排RC常数,否则容易开机烧管

可以展开说说吗
rc常数是时间常数吗

网友B:
电路少了个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子滤波 可以近似达到“电池级”。
就是需要合理安排RC常数,否则容易开机烧管

      海版能否提供个典型的详细电路让我学习学习,最近在玩3A5,用LM317稳压后灯丝电压的工频残留仍有100uv左右,导致喇叭里仍有可闻交流声。据资深坛友提醒说是要用线性稳压块LT3045才能胜任,上网一查LT3045只有贴片式封装的,自己组装有点难度。因此求助于您,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版能否提供个典型的详细电路让我学习学习,最近在玩3A5,用LM317稳压后灯丝电压的工频残留仍有10 ...

之前见过网上有大佬把三极管晶圆直接粘到金属封装上面的
至于怎么把晶圆取出来,好像要用激光把那个塑封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少了个电阻

谢谢指导
但是不明白哪里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海版能否提供个典型的详细电路让我学习学习,最近在玩3A5,用LM317稳压后灯丝电压的工频残留仍有10 ...

不要客气。
本帖一楼,楼主贴的电路就是典型电路。
不用质疑,就这么几个元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但是不明白哪里少了

你把R2去掉了,相当于R2为无穷大,有源滤波器是有电压损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少了个电阻

在C上并一个电阻是可以调节输出电压的,但同时会增加管压降和增大管子功耗

网友:
这种电路的最后一个电容要取值适当,千万不可过大,同时基极那个电容也不要太大,这两个因数都可能导致烧管子,但烧的机理不一样

网友D:
电子滤波器?实际就是那个基极电容造成的音色变化,试试换不同牌子的电容,对整体声音都会有影响,可能会变好听,也可能变难听,看个人调校功力。在lm317的ADJ极上加入这个延时软启电容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海版能否提供个典型的详细电路让我学习学习,最近在玩3A5,用LM317稳压后灯丝电压的工频残留仍有10 ...

不知道你是怎么应用LM317的。

交流声来自灯丝还是高压?

还有一个使用TL431和LM317的直流灯丝,一时半会找不到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2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038758

http://bbs.hifidiy.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484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R2去掉了,相当于R2为无穷大,有源滤波器是有电压损耗的

结合我不多的经验,去掉R2这个电路更像是限流电路,直接接到整流后面还是比较香的
还有,如果不忽略电容的esr的话,R2并不是无穷大
但是结合文中的分析,加一个R2确实可以轻松调节压降,可靠性应该比集成稳压器强很多。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滤波器?实际就是那个基极电容造成的音色变化,试试换不同牌子的电容,对整体声音都会有影响,可能会变 ...

这么神奇?!
下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