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拉线电容如何调整?

楼主(2024-06-27):
如图,见黄色标号。
是转标1的头吗?左转还是右转?
还是拉标2的线?

线拉出后,电容是减小吗?

拉出来的多余的线怎么处理?剪断?

线拉出后,还能缩回去吗?

网友:
设置拉线电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简化电路和缩小体积。是为了在统调时调整频率低端的幅盖收台位置之用的(特别是在收音机的中波端)。

网友:
有烙铁搪锡的话,增减都不是事。古时候大部分用户没烙铁,就只减容不方便增容了。

网友:
抽呗,多出来的一定要剪掉,断头用蜡(别的也行)封好。要不的话,你拍一下机器,会听到铙钹子的声音。

绕回去,也可以的,不过一定要固定牢固,原因见上。

最后,建议换掉拉线,不好用。

网友A:
拉线电容,一次性调整元件。拉线改变容量,容量只能减,不能加。

网友B:
儿时把老爹收音机上的拉线电容全给扯干净,挨了顿揍,因为装不回去

网友:
这玩意儿也叫半可调,意思是只能往一个方向调,一般用于中波,因为中波的调整敏感度不高,不容易调过,现在自己做机可以不用这玩意儿了,太麻烦,我自己手里有一百多个,一个都没用过

网友:
可以减少圈数减少容量,也可以增加圈数加大容量,方法是从软电线中,抽出一根铜丝,铜丝的一头接到外边绕丝的接头上,也可以接到外边的接地引脚上,然后在电容上边绕圈,到容量合适,调好后,再且蜡封上。
绕的有点乱,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次性的可变电容可以用其它可变电容更换吗?

用相同的容量的其他微调电容代替。

网友:
拉线电容的用法是逐渐拉出金属丝并剪掉,拉线电容的容量与外层剩余的金属丝内表面积成正比,拉出来的金属丝越多,剩余容量就越小。拉线电容只能越调越小,但容量稳定、品质因数高的优点是微调电容所不具备的,用微调电容代替拉线电容,收音机的性能或多或少会降低一些,而且微调电容动片与接地端子之间的接触面会氧化,导致微调电容失效,拉线电容就完全没有这种问题。
拉线电容一旦调得偏小了,在拉线电容外面绕上打磨掉氧化层的细铜丝,用少量焊锡焊接,的确可以恢复容量,但可能造成电容量稳定性变差,不建议这样做。电容所谓的稳定性,分为受机械振动时的容量漂移和因为热胀冷缩导致的容量漂移,在废旧拉线电容外面绕铜丝恢复容量的拉线电容,其稳定性是个未知数。拉线电容用于收音机的信号回路和振荡回路容量补偿,如果信号回路容量调得稍微偏小一点,那么,把振荡回路拉线电容容量也调得小一点,同样可以实现准确的统调跟踪,不需要用铜丝恢复容量,更不需要换新电容重新调整。如果拉线电容容量小得太多,或者根本无法再调整容量,最好的做法还是换新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儿时把老爹收音机上的拉线电容全给扯干净,挨了顿揍,因为装不回去

您不如我!小时候把家里闹钟拆开后不光装上了,还剩下几个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线电容,一次性调整元件。拉线改变容量,容量只能减,不能加。

也找到一些。

网友A:
丢了可惜,放着又没用,鸡肋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儿时把老爹收音机上的拉线电容全给扯干净,挨了顿揍,因为装不回去

是的是的,扯着扯着,怎么感觉越扯越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丢了可惜,放着又没用,鸡肋一般

是的,最后只是垃圾。

网友:
拉杆电容做起来可能比平时使用的那种微调电容工艺更复杂一点

网友:
这种拉线电容需要慢慢调整,假如拉过头了、一定要拆下来往回绕线、并用焊锡焊劳、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