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晶体管到三极管就不继续往下发展到四极管五级管

楼主(2024-06-27):
如标题所示,这个贴十分的智慧,所以为什么晶体管只有三极管,按照人类的常理不因该有pnpn的四级管,npnpn的五级管吗
你说三级管,有pnp,和npn,他也有pn节,有单向导电性,为何没有人用三极管整流,都有大聪明造了共阳二极管,或者说造个六级管出来,整流桥就是六级官
先不说了好吧,我要造出世界上第一个晶体四级管,我要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了好吧,

网友:
电子四极管是为了解决输出阻抗问题(输出曲线簇不平坦,是斜的),电子五极管(包括束射四极管)是为了解决四极管二次电子发射问题(输出曲线簇有凹陷),它们本质上都是电子三极管的改进,所以本质上和电子三极管没有区别

可见,作为放大器件,三极就足够了。而晶体管不存在电子管的上述问题,所以不需要四极、五极晶体管(虽然有一些特殊的晶体管,但它们一般不属于放大器件)

网友:
所以为什么晶体管只有三极管,按照人类的常理不因该有pnpn的四级管,npnpn的五级管吗...

++++++++++++++++++++

因为本来就没有晶体三极管,你们大聪明的原因在于,你们用汉语去理解这个问题,而晶体管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是美国人发明的。在英语里,被你叫做晶体三极管的有两个玩意,

一个是 BJT,是 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 的缩写,另一个是 FET,是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的缩写。其中,Bipolar 就是二,Junction 是结;Field 是场,Effect 是效应。最后,Transistor 这个词是一个生造词,是 Tran- 也就是变压器 transformer 的词根和电阻 resistance 的结合,也就是说,BJT 就是双极跨阻的意思,FET 是场效应跨阻的意思。

也就是说,你们说的晶体三极管是不存在的,它是 Transistor,这个词,和“三”没有半毛钱关系它只有一个意思就是 跨 电阻,所以哪来的四极管五级管六级管?别的不说,这个管哪来的?管的美语是 tube:某个不存在的网站你不会说不知道吧   不管是 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 还是 Field Effect Transistor,既没有三也没有管,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来的三极管

btw. 真空三极管叫 Vacuum Triode Tube   Triode 也是一个生造词,Tri- 就是古拉丁语“三”的意思,ode 就是 electrode 电极的意思,所以真空三极管叫三极管,是因为它真的叫三极管

网友:
集成电路是么玩意??????

网友:
PN - 二极管
NPN - 三极管
PNPN - 单向晶闸管
NPNPN - 双向晶闸管

不做多极管,目测还有个工艺一致性问题。
看着 NPN 这样三层,层间掺杂比例多少?面积占比多少? 为啥 C-E 不能对调使用?

双极性、场效应管足够折腾数电,也就没再去折腾更复杂的管子。
毕竟整机所有管子的一致性,比单个管子的全面性更为重要

网友:
上个世纪已造出四极管————可控硅开关,两个PN管串联,每个掺杂区都引出引脚,从上到下为:阳极、阳极栅、阴极栅、阴极。与可控硅整流器相比,可控硅开关是低功率器件,它处理的电流是毫安量级而不是安培量级。可使用一个PNP和NPN构成四极器件,如何接法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

网友:
4输入与门管就是6极管

网友:
放大用4极管好像有成品的吧,5极管没印象

第4极大致就是用来做些补偿的,太多极分立原件也没意义

网友:
复合管算几极管?

网友:
本身晶体三极管就是电子五极管的曲线啊。倒是晶体管很难实现电子三极管的曲线,后来的VFET,SIT管才有。

网友: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一些超级变态的电子三极管:

这个屏耗好像有35瓦的三极管

网友:
按级来计算PN结,这CPU不知是多少“极”的管?

网友:
孪生管算几个极。

网友:
多极管通常用于模拟电路,电子管时代多处于模拟电路时代,晶体三极管本身已满足绝大多数模拟电路应用,真要多极也是可以的,像高频头的双栅极场效应管,集成运放里的多发射/集电极恒压/恒流源偏置电路,以及早期小集成的厚膜电路里都有这类器件

网友:
人有两只手,多一只就是三只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