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网分改测放大器增益

楼主(2024-06-28):
网分成功改测放大器增益,利用哀减器减信号到50db输入放大器,输出端使用103电容和1K电阻当衰减器输入网分

网友A:
需要注意你的网分输出信号频谱,好多输出的是方波

网友B:
我一直觉得高频还是挺玄学的,线的位置长短粗细不同,结果就变了。你这样能测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注意你的网分输出信号频谱,好多输出的是方波

200M以下是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觉得高频还是挺玄学的,线的位置长短粗细不同,结果就变了。你这样能测准么?

误差不大,不接放大器直接接没有看到大的问题

楼主:
成功测量收音机二级中频放大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误差不大,不接放大器直接接没有看到大的问题

高频搭棚弄个大金属板做地平面(比如覆铜板),效果应该会更好
你悬空搭棚先不说干扰问题,一不小心碰到也容易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觉得高频还是挺玄学的,线的位置长短粗细不同,结果就变了。你这样能测准么?

楼主这个不算高频,这个频率别说网分,示波器都行。

网友:
真到几个G以上频率这样搞就没用了。这低频率不考虑阻抗匹配也问题不大。

网友:
楼主的同轴电缆的内外导体怎么和这些元器件连接起来的,照片看不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频搭棚弄个大金属板做地平面(比如覆铜板),效果应该会更好
你悬空搭棚先不说干扰问题,一不小心碰到也 ...

哈哈哈,他这450k频率算什么高频,这种超低频,没事儿,别说这个频率,就是我以前搞天线1.5Ghz的,阻抗匹配都是随便配,他这个这么短距离不用考虑什么阻抗匹配,看起来他跨距有20cm,等效到GHZ频率时就是2um跨距,没影响,哪怕同轴电缆断里面,能量一样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他这450k频率算什么高频,这种超低频,没事儿,别说这个频率,就是我以前搞天线1.5Ghz的,阻抗匹 ...

楼主最顶楼的帖子是50M吧?只是455K的确没啥大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顶楼的帖子是50M吧?只是455K的确没啥大的影响

你确定那是M?你仔细看start50k,step1000hz,不过他这图太模糊了看着眼疼不确定。

他都用103电容了,10nF啊。50M的用10nF?虽然没怎么玩过但是感觉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不算高频,这个频率别说网分,示波器都行。

能用到300M频率,在往上波形就有点乱了

网友:
求科普,什么叫网分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