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源的熔断指示器

楼主(2024-06-28):
        当熔丝接通时,晶体管处于基极偏置的饱和状态,这时绿色LED点亮,表明一切正常。节点A和地之间的电压近似2V,这个电压不足点亮红色LED。两个串联二极管(D1和D2)用于防止红色LED点亮,因为需要1.4V的电压才能使这两个二极管导通。
        当熔丝熔断时,晶体管进入截止区,绿色LED熄灭。这时A点电压被拉高到电源电压,这样就有足够的电压导通两个二极管和红色LED,从而指示熔丝被熔断。

网友:
不用那么复杂:

楼主:
这适合VD2和VD3导通后的压降相同的状况,现在生产的红色LED导通后的压降在2V左右,绿色LED导通后的压降在3V左右。

楼主:
从印刷字体来看这属于上个世纪的书籍了,那时候LED的灯芯是相同的,使用封装材料着色来表示红色和绿色,目前市场十分廉价产品,仍采用这种工艺生产LED,它们只能做指示灯。但是这种LED亮度无法同市场上主流厂家生产的LED灯相提并论。我提供的方案,从工程实际出发,避免出现争议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