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搭电

楼主(2024-06-28):
车子亏电了,请问大伙能不能用电动车电池搭电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东北,冬天启动车子费尽,我就在家里备了一块20安的电瓶,实践证明12伏20安的电动车电瓶启动1.5的车子 ...

我是用线直接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大电瓶,或用18650二并三串12V试试。

这线径这么小?

网友:
给修理铺打个电话吧,二三十块钱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20AH的蓄电池不行,至少要六个同样的并联才可能。

确实不行,网上视频忽悠人的

楼主:
我用的4平方铜线,中间用了两个空开当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亲测过小车,搭一只电动车,可以启动但车上电瓶也要有少许电,这对电动车电瓶伤害较大。

旧电瓶刚换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没接错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
譬如正负接反,譬如短路,譬如电压不对。这些没发生就不要紧。

电压和线序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要是12伏,有什么不敢试?

我曾经用3并3串18650给汽车搭电(因原电瓶内阻变大了),勉强能启动,但 ...

是个旧电动车电瓶

楼主:
刚才试了下,可能单只12V的起动电流不够,没成功。汽车仪表盘上的总里程数变成0了,不知道是不是出问题了。

网友B:
汽车电瓶是12V,电动自行车不行,电压高。

网友G:
电动车的电瓶一般容量比较小,大电流放电不理想。起码用接近汽车电瓶容量的电池搭电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电瓶是12V,电动自行车不行,电压高。

电动车电池单只也是12Ⅴ

网友H:
电压相等或差不多可以,相差太大的不行!就是电压一样,电动车电池的容量要足够大,否则因放电电流太大会有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动车的电瓶一般容量比较小,大电流放电不理想。起码用接近汽车电瓶容量的电池搭电为好。

看网上有这样视频不知真假,所以不敢乱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车电池单只也是12Ⅴ

电动车电池单只容量小。

网友:
一般汽车启动时启动电流80-120A

网友:
4块并联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压相等或差不多可以,相差太大的不行!就是电压一样,电动车电池的容量要足够大,否则因放电电流太大会有 ...

电动车单只电池上面写的12V20A

楼主:
汽车上电压只有9v了,单只电瓶并联如果不行不知道有多大危害?确实不行那不敢试了

网友E:
你想想,淘宝卖的那种用电池的汽车启动电源,是不是容量也和汽车蓄电池差异大。那个为什么可以呢?

你把电瓶车的电池串联,拆开了吗? 要不你12v,如何引出来?那个串起来可不只12v。

另外,如果是手动挡的车型,能推起来的。自动挡不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看网上有这样视频不知真假,所以不敢乱试

以前一个故人做过这个生意,大概就是类似于充电宝(12V)的,有一个输入充电口,两个输出口,平时一个输出口有个电路12V转5V放电,紧急状况下另一个12X输出口(配了很粗的电线约4平方和鳄鱼夹子)的确可以启动一到两次小汽车。但销量不行,终无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想想,淘宝卖的那种用电池的汽车启动电源,是不是容量也和汽车蓄电池差异大。那个为什么可以呢?

你把 ...

我拆了单只下来一块12Ⅴ的,就是不敢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拆了单只下来一块12Ⅴ的,就是不敢试。

分清楚正负极,接上去就行。按照规范是先正,后负。能不能拉起来,看电瓶容量,还和你用的线粗细,长度有些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前一个故人做过这个生意,大概就是类似于充电宝(12V)的,有一个输入充电口,两个输出口,平时一个输 ...

充电宝容量比电动车单个电池容量还大吗?

网友:
还是弄个充电器给汽车电池充电,然后再启动。如果充不进电,直接换新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分清楚正负极,接上去就行。按照规范是先正,后负。能不能拉起来,看电瓶容量,还和你用的线粗细,长度 ...

好的,那我现在去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宝容量比电动车单个电池容量还大吗?

短时间放电,几秒钟。如果有18650锂电串联到12V左右,应该可以启动小车子。这里容量是次要的,关键是电流。如果锂电电池可以承受与蓄电池汽车启动瞬间电流,肯定可以。我那个朋友当时还送给我2套,帮着宣传。我亲自启动过汽车。
快7-8年了,那个充电宝电池质量不行,鼓起来,给我扔了,但红黑粗线和鳄鱼夹子貌似还在哪里。
我那个朋友我为啥叫故人呢,因为他因病真的故去了(台湾的一位朋友)。

网友:
现在网货搭火电线看上去“结棍”,实际的两头鳄鱼钳是铁镀铜,电线的材料也可想而知,找车搭火
要4人动手,夹好两线要两人4手“加力”鳄鱼钳,两车司机操控各车引擎,供电车供电时引擎必须运转,
就算这样启动成功后鳄鱼钳还是很烫手,可见瞬间电流很大。曾经有次电线连好后就做
旁观者,不去给铁钳子加力,结果启动不了,招来50米外的洗车铺伙计拎个电瓶来启动80元。
容量小的电瓶搭火估计吃不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才试了下,可能单只12V的起动电流不够,没成功。汽车仪表盘上的总里程数变成0了,不知道是不是出问题了。

你没接错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
譬如正负接反,譬如短路,譬如电压不对。这些没发生就不要紧。

拉不起来,要么你电平小了,要么就是线细了。 里程数归零,大概率是电压跌落厉害,复位了,一般不要紧。

另外,你车子有保险吧,保险公司一般有搭电服务的,免费的。

网友D:
亲测过小车,搭一只电动车,可以启动但车上电瓶也要有少许电,这对电动车电瓶伤害较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拆了单只下来一块12Ⅴ的,就是不敢试。

只要是12伏,有什么不敢试?

我曾经用3并3串18650给汽车搭电(因原电瓶内阻变大了),勉强能启动,但必须用粗线....

如果有新的空闲12伏电瓶,(电瓶车那种),是可以勉强启动成功的,旧电瓶就困难了...

应急是可以的....

但不主张这么做,因为电流太大了,很容易损伤应急电瓶....

网友C:
12V20AH的蓄电池不行,至少要六个同样的并联才可能。

网友:
原车电瓶还有电,直接并一个电动车电瓶,可行

并一个不行,那再并一个,切记,并的电线一定要稳、要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4平方铜线,中间用了两个空开当开关

开玩笑,启动瞬间120A的电流,4平方的线压降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4平方铜线,中间用了两个空开当开关

原车电瓶有9V电压是电瓶坏了(断格)。搭线至少35平方毫米起步,空开有接触电阻不能要,12V40A在有电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启动发动机。

补充内容 (2024-7-2 16:18):
我车上的搭线是50平方毫米,2.5米长两根焊把线和四个夹子。

网友:
见过用两块电动车铅酸电瓶(好像是20Ah的)并起来启动汽车

网友B:
用这个大电瓶,或用18650二并三串12V试试。

网友A:
我在东北,冬天启动车子费尽,我就在家里备了一块20安的电瓶,实践证明12伏20安的电动车电瓶启动1.5的车子不成问题,电线要10平以上尽量短,卡子要有力,我用的是电焊机地线卡子10块钱一个

网友:
电动自行车的电瓶是容量型,汽车启动电瓶是功率型,相同容量的容量型电瓶比功率型电瓶放电电流小得多。你的汽车电瓶电压已经降低到了9V,也就是电解液里的酸含量特别低了,这种状态的汽车电瓶内阻已经特别大,把电动自行车电瓶并上去,相当于只接了一块电动自行车电瓶,发动不了汽车没什么意外,能发动反而不正常。

网友:
建议给保险公司打个电话,半个小时就会有人来找你,免费搭电。这是最简单的方法。电动两轮车的电瓶是启动不了的,容量太小了。我的车上就配有搭电线,导线面积估计在十平方以上。以前工作场所汽车吊搭电时,用25平方的硬线都会因大电流产生椤次定律效应而相与吸引抖动。汽车启动马达的线圈一般都是由几平方的铜条绕制的,可想而知,这得需要通过多大的电流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以前一个故人做过这个生意,大概就是类似于充电宝(12V)的,有一个输入充电口,两个输出口,平时一个输 ...

这种我买了一个,感觉容量非常小,不过还是将邻居的车一次启动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我买了一个,感觉容量非常小,不过还是将邻居的车一次启动成功。

类似,但你这还多一个打气。更加应急。如果锂电池正规的,应该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2024-09-02):
电动车电瓶不行   放电电流达不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