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开电源后LED灯泡还在发亮

楼主(2024-06-28):
卧室顶上有两个灯座,在筒子里面,晚上起床照明用的。前一阵灯泡坏了,换了个LED上去,开灯后亮度正常,关灯后还发着微光一直不灭,影响睡眠。

同一个灯泡换到另外一个灯座上就对的,关灯后完全熄灭。

数字电笔检查,发现灯座零火线是反的,就说开关安装在了零线上。两个灯座都是反的,但是为什么另外一个灯座就没事呢?

线路都隐藏在装修板里面,没法拆。没办法,换了一个荧光灯泡用着,这个关灯不会亮。

网友:
开关到灯的走线过长,开关到灯这部分线与墙壁、其他线的电容漏电也会让LED微亮或久久闪一下。
开关控制零线也不安全,换灯会有触电危险,要改控制火线。

网友:
灯座接个中间继电器.彻底断开零火线.

网友:
单火线开关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实现的,因为存在漏电现象。因为你开关关闭的是零线不是火线,这种情况只能使用荧光灯或者大功率LED灯,具体多大LED灯只能靠自己去试了。

网友:
跟驱动电源有关系

网友:
微亮基本两种情况:
1.漏电
2.开关那里比较潮湿导致关断不彻底

网友A:
检查是否开关控零线,检查开关面板是否带指示灯,最完美的解决办法就是加中间继电器解决单开关同时控制零火线通断,我自己家所有灯都是用这个方法解决的,相对来讲要考虑灯具安装空间,还有相对成本高一点

网友B:
灯并联一个电容应该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是否开关控零线,检查开关面板是否带指示灯,最完美的解决办法就是加中间继电器解决单开关同时控制零火 ...

这个就折腾多了,不好改线,而且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并联一个电容应该就能解决

为了降低亮度,3W的LED我已经串联了一个电容,亮度降低了一半。

并联电容有效吗,有没有试过,多大的电容合适

网友B:
并联一个安规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联一个安规电容试试

完全有效。我安装的220VLED灯都并一个0.1uF的安规电容

网友(2024-09-13):
很多灯出厂都会配备一个电容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漏电 并联一个安规电容

网友:
如果是机械开关,LED灯管基本上不会这现象,

如果是“单线电子”开关,这种开关关闭时仍会有1mA左右的静态电流,这个电流可以点亮LED灯,只不过LED会打呃。

网友:
如果开关安装在了零线上,那么灯和开关之间的零线越长,越容易引起灯的微亮。因为灯到开关之间的零线越长,和墙壁,也就是地线的电容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