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四摩托车里程表没有可清零计数器的简单替代

楼主(2024-06-29):
在化油器摩托车年代,太子摩托车大多配有 备用油开关,里程表有两个计数器,那个位数较少的配有清零旋钮。每次加满汽油后,将这个计数器清零,备用油开关朝下扭。根据加满油后行驶的公里数,可大致确实下次加油时间。即使忘记将计数器清零,摩托车开不动时,油箱里还有1升多的汽油,只要将备用油开关往上扭,利用余下的油足够将车开到加油站。
到了国四电喷车年代,供油系统采用油泵,电磁喷油嘴,就不再设置备用油开关了。要命的是,大多摩托车取消了可清零计数器,只用10个LED指示灯或者一个指针指示剩余油量,可是很不准确,采用LED指示灯的偏差更离谱。一旦车子开不动,油箱里已是滴油不剩了。如果附近没有加油站,只能推着车慢慢找了。每次加油时可用手机拍一下摩托车总里程数,确定下次加油里程数,但手机相片太多,这样做很不方便。
  我上一辆国产杂牌摩托车因为半路断油吃过几次苦头,于是花15块钱在工矿电器店买了一只积存的延时继电器,拆下预置数拨盘,安装到油箱下防雨的地方,每次加油时用它“记住”里程表后3位公里数用于推算下次加油公里数。杂牌车耗油大,9升92#汽油只走260公里,毛病不断,四年开4万公里坏掉了,预置数拨盘却没有坏。将杂牌车当废品处理时,将这个拨盘和USB快充模块等卸下来。
  7千多换辆合资品牌摩托车,有一个指针指示油量,还是稍为靠谱的,指针走到红格时剩有百多公里的续航。将预置数拨盘安装到新车倾倒传感器前面,10.8升油箱用95#汽油可续航500公里以上,加满油后走400-450公里就得准备下次加油了。USB快充模块做好防水安装到大灯罩下面,从大灯罩里面的电门后引出12V电源给它供电,拉一条TYPE C充电线到手机支架,半路就无惧手机电量不足了。后期大牌踏板摩托车出厂都带有USB充电口了。网购了一只带散热风扇带透镜的H4接口LED大灯,换下原车的飞利浦白炽灯,大灯电流从3A降到1.2A,亮度也大有提升。
   到大的车行买摩托车,可直接上车牌,付款后就开走。后面的保险,行驶证一周内他们会替你办好。跨骑式新摩托车除了交强险外,还得自已付50块钱加上一个意外险。踏板摩托车就没有这个要求。

网友A:
现在都是电子仪表了,都有小计里程,有的甚至有多个

网友B:
实在没有,买个自行车码表,什么都解决了,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没有,买个自行车码表,什么都解决了,不贵

  这个涉及到传感器的安装,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电子仪表了,都有小计里程,有的甚至有多个

  我这车是好几年前的型号,也是价钱较便宜的,就没有液晶显示屏。同样新大洲的踏板摩托车,用传统指针表和液晶表头的价钱相差两千多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涉及到传感器的安装,太麻烦了。

不麻烦,买个无线码表,很简单,设置一下轮胎规格,可以像按计算器一样操作,非常容易,你了解一下。

网友C:
并不是所有的国四摩托车都没有可清零的里程计数器,只是楼主那款杂牌车没有而已,大多数国四摩托车还是有的,而且有些车型计数器更多,比如我的车就有三个里程表,TOTAL是不可清零的总行驶里程,TRIP A、TRIP B是两个可以随时清零的里程。我的用法是TRIP A用来估算剩余燃油,TRIP B用来累计每次行驶里程。
目前主流的仪表显示方案,主要有全彩液晶(可以显示地图)、单色液晶数码管、机械仪表加液晶数码管三种,LED显示不是主流,楼主遇到的问题不常见。电喷摩托车都没有备用油开关,但是都有燃油表,区别只是显示准不准,的确有那么少数车型,油表显示没油的时候就真快烧完了,那是设计缺陷,也不是普遍现象,大多数车型显示没油的时候还有能行驶几十公里的油,但是最好还是及时加油,避免油泵损坏。我那辆跑到230公里时油表闪烁,再加油能加进去4.75L,还算比较准的,官方资料说那款车的油箱容积是6.5L,减去燃油泵和燃油过滤器估计5.5L吧,也就是说油表闪烁时还剩下15%的油量。

网友C:
楼主说到大灯,我认为还是这款大灯比较好用。这款大灯直接替换掉原车大灯的玻璃罩、反光杯、灯座和灯泡,大灯反光杯也是LED的散热片,散热效果很好,光衰小,亮度高。大灯里面有4颗18W的3570灯珠,远光、近光各2颗,实际输入功率在35W左右,相当于100W真空灯芯的亮度,光色正白。我以前那辆嘉陵70摩托车原厂大灯反光杯是塑料的,灯座也是塑料的,先是换成普通35W灯泡,后来换了35W的氙气灯泡,亮度始终不太满意,而且几年之后反光杯变黑了,灯座变形不能用了。换上这种灯芯之后,亮度相当满意,反光杯、灯座的问题也解决了。目前我骑的这款车不是方灯也不是圆灯,装不上这种灯芯,装了两个外挂透镜灯,照明效果还不及70换上的那一个灯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不是所有的国四摩托车都没有可清零的里程计数器,只是楼主那款杂牌车没有而已,大多数国四摩托车还是有的 ...

你这种应该是比较先进的液晶显示屏了,里程表应该采用电子传感器了。我这辆新大洲用的还是传统的机械齿轮,如果用的是电子传感器,肯定设法截取传感器的电信号连接外置里程表了。我上一辆杂牌车连发动机转速表也是纯机械的,现在这辆应该不是机械的。这一辆新大洲应该不算杂牌了,也没有可清零计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到大灯,我认为还是这款大灯比较好用。这款大灯直接替换掉原车大灯的玻璃罩、反光杯、灯座和灯泡,大 ...

  要买到与原车的灯罩配套的带反光杯LED大灯不容易的。汽车用的那种在后部带散热风扇的LED大灯,想安装到摩托车上,必需拆掉防尘罩,灯珠的位置也未必对得上反光杯的焦点。散热风扇和驱动设计在三爪前面的仍可安装回防尘罩。外带三爪插头,驱动器的,未必能放入灯罩内。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种应该是比较先进的液晶显示屏了,里程表应该采用电子传感器了。我这辆新大洲用的还是传统的机械齿 ...

新大洲本田是合资车,您这辆车是从老车型升级到电喷的,所以会比较多的保留老车型的设计,我那辆车是2022年上市的新车型,一切从零开始设计,很多东西跟经典的车型不一样。您自己也说过,这辆车的油表还算比较准,不会出现您之前的车那样油烧干了都不知道,没必要加装可以清零的里程表——当然,如果出厂就有当然更好。
合资8000元的跨骑车,通常来说配置就相当于国产5000元的车,合资车有1/3的品牌溢价。买合资车、经典车型不容易遇到严重设计缺陷,但未必哪方面都十全十美,质量说得过去就好,期望值不要太高。
机械里程表网上有卖的,软轴传动的可以直接换双里程仪表(如果能买到合适的),但是据说网上买的很多仪表里程计数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大洲本田是合资车,您这辆车是从老车型升级到电喷的,所以会比较多的保留老车型的设计,我那辆车是2022 ...

   我不会对车子做任何有风险或者工程太大的改动。豪爵链条机包牌至少要7700,这个还便宜数百块钱,骑着舒适,油箱大,省油,续航远。卖钱江的向我推销150带平衡轴顶杆机,要6600,上海叶盛电喷系统,维修配件好找,但耗油估计低不了。如果不考虑有时要给用户送新洗衣机,电视机,我肯定换一辆轻巧的合资弯梁摩托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