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劲1103的排线非常容易断裂

楼主(2024-06-29):
德劲1103的排线非常容易断裂,而且更换起来也比较麻烦,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应对办法吗?

网友:
我早就改成排线直连了。原来的插座去掉,找10多厘米长的排线两边一对一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找,反正机器可以用,效果蛮好。连线主板地方都是用热熔胶固定了。电源被我改两个锂电了。当然要有自 ...

关键要看耐拆卸、耐折腾能力怎么样?
本人喜欢摩机,一会换个电容,一会按键处加油润滑一下,直到折腾到自己满意为止。
原配排线就极其不耐折腾,稍一折腾就断裂,早看它不顺眼了。

网友A:
我的排线全换连接线了,还有坏了一颗高放管。哪个有闲置显卡HD7750,我可以用1103换,第一版。好像是03年赛格大厦下,广坛人朱什么卖给我的。

网友B:
如果胆子大心细的话可以魔改排线座 改成插针式

网友C:
德劲1103还没有打开过,少拆为好。

网友:
线头两端热熔胶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胆子大心细的话可以魔改排线座 改成插针式

哦?
能上个图片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德劲1103还没有打开过,少拆为好。

赞同,一般情况不会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德劲1103还没有打开过,少拆为好。

我就打开换了个飞梭,那个破排线就断了,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排线全换连接线了,还有坏了一颗高放管。哪个有闲置显卡HD7750,我可以用1103换,第一版。好像是03年赛 ...

哦?换成连接线后是什么样子的?能给个图片看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换成连接线后是什么样子的?能给个图片看看吗?

还要找,反正机器可以用,效果蛮好。连线主板地方都是用热熔胶固定了。电源被我改两个锂电了。当然要有自己动手能力的玩。

网友:
排线断,是按键面板翘起来,拆开修扯断的。

网友:
德生的机器用的是插针和插座 除了按键和飞梭有时候不理想 但是其他部分坏的很少

网友:
买卧贴FFC/FPC连接器,抽屉式,下接,13P,1mm。焊到原来焊排线的地方。对应的FFC排线是反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