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能看懂的编译原理

楼主(2024-06-29):
编译是十分重要的计算机技术,大型软件的开发中,编译器能节省大量的精力,且能给程序员提供优化、链接等功能。较老的编译器有GCC、LLVM等,如今随着深度学习兴起,CUDA、Tensorflow等新型算法,也使用了许多编译原理技术。下面介绍编译器的主要流程。
1)词法分析:就是标记代码中词的成分,编译中常常使用正则表达式来判断词的性质,例如[1-9]代表一位1到9的数字,而['0']['x''X'][0-9a-fA-F]+表示十六进制数。
2)语法分析:这是编译器的核心功能,就是通过分析语法来分析程序结构。语法分析一般使用语法树来进行,请看下面三个句子:
int   i;
int   i[5];
int   i = 5;
三个句子都以int关键字开头,因此int是起始符;都以;结尾,因此;是终结符;三个句子在不同状态之间转换,形成了如下结构:

int ->  i  INIT  ;
INIT  -> 空集
             或   ‘[’ ‘5’ ‘]’
             或  ‘=’ ‘5’

再举一个复杂的例子:

节点一:变量  ->  ‘=’ 表达式  ‘;’  {赋值}
节点二:表达式 ->  常量   {赋值}
                变量   {读取变量值}
                或  表达式 ‘+’ 表达式   {加法}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用到了“递归”的计算机算法。所谓的递归即函数自己调用自己,在节点二中,就用到了递归。举个例子,对于i = i + 1; 这一语句,i是变量,i + 1是表达式,符合“变量  ->  ‘=’ 表达式  ‘;’”这一形式, i + 1这个表达式,又可拆解为i ,‘+’, 1,其中i是变量,1是常量,符合表达式 ->  常量  与  表达式 ->  变量的形式。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对于表达式的拆解。
在每次拆解时,我们都可以获得代码语句的信息,从而构建中间代码。例如分析i = i + 1;时,语法树首先读到变量  ->  ‘=’ 表达式,于是跳转到表达式分析(节点二第一次执行),节点二又自己调用自己(节点二第二、三次执行),通过节点二得到“i为变量”,“1为常数”两个结论,然后节点二第二、三次执行   又退回到   节点二第一次执行,得到两个数相加的结论,节点二就彻底退出,随后执行 ‘;’  {赋值},而 {赋值}这一操作可以生成中间代码,即对变量i赋值。我们可以看到,语法树分析时,先调用的结点后退出(与堆栈类似),因此i = i + 1;这一语句,首先发现其对应节点一,然后利用节点二递归展开表达式,但是最后的结果是节点二先执行,节点一后执行。这就是语法树给我们带来的巨大方便。如果你把这一段的红字连起来看,就是如下中间代码:

i为变量
1为常数
两个数相加
对变量i赋值

是不是已经很接近汇编代码了?
再举一个例子:
  ‘*’优先级高于‘+’
节点一:变量  ->  ‘=’ 表达式  ‘;’  {赋值}
节点二:表达式 ->  常量   {赋值}
                变量   {读取变量值}
                或  表达式 ‘*’ 表达式
                或  表达式 ‘+’ 表达式   {加法}

利用该语法树分析 i = 1 + 2 * 3;,由于指定‘*’优先级高,因此代码被拆解为1 + (2*3),而不是(1+2)*3 。递归调用顺序如下:

节点一
( 1 + 2 * 3拆分为1、+、2*3三部分)
节点二(+)
节点二(常量1)
(2*3拆分为2、*、3三部分)
节点二(*)
节点二(常量2)
节点二(常量3)

先调用的后退出,因此中间代码如下:
*
+
给i赋值

熟悉计算机的会发现,我们实际上实现了“逆波兰表达式”的生成。由此可见,语法树这一结构对编程的意义。建立语法树,是编译原理的核心内容,十分复杂,这里不展开描述。
3)中间代码优化与汇编生成
这一部分同样很复杂,现代编译器的优化很复杂,主要是包括空间时间优化等等,常用的手段有删除无效代码、删除无用变量、优化内存使用等,在llvm中,每一次优化被叫做一次pass,pass翻译过来就是通过,即发生变化但是本质不变。完成优化的代码就可以转换为汇编代码了,最后使用简单的字符替换,就可以生成机器码运行。

楼主:
参考资料
https://pandolia.net/tinyc/ch11_buttom_up_parse_a.html

网友:
高估大家了。
大家因为嘴巴离脑子比较近,大概几厘米吧,所以嘴都很快。甚至有些话直接就从嘴喷出来了。而手离脑子有几十厘米,所以手都比较慢。

对于我们这帮们外行,这个太深。对于搞计算机的人(我是说搞计算机的,不是那帮假货),又太浅了。

网友:
实在不懂,因为是玩矿石收音机的,好像不搭界。

网友:
这仅仅是编译原理中的第一次的语法分析,而实现一个语言还有大半距离
对于解释型,还有变量分配,关键字解释执行
如果对于编译型,还有二次语法分析,分析出是否重复定义、是否使用未定义变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