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的马甲收音机

楼主(2024-06-29):
  近段时期一直对袖珍式收音机感兴趣,收集了不下几十台,以日本产的为主,非常好玩。玩机过程偶然发现有三台索尼的袖珍机,外观尺寸一模一样。内部原件排列也是几乎一模一样,三台机的后盖可以互换安装。我可能是孤陋寡闻,也是第1次发现。三台日本索尼机的型号分别为:TR-4150,TR-4170,TR-3500。

网友A:
三個型號多半表明,内部的電參數設計有所不同。

网友:
第一台与第二台的线板是一样的,只是振荡线圈与变压器的型号不一样,与第三台线路板不一样,不知对否?

网友B:
有人激动入水,有人乐不思蜀,有人欣喜出坑。
跟着用心拍片亮骚解说的大佬涨见识,是真爽。

网友C:
http://pepper.cool.coocan.jp/distant/tr-4170.htm
刚好之前看过这篇介绍,有可能打不开,我来搬运一下:

概要
·ポケットタイプのAMラジオで、縦型タイプです。近距離中波受信用のごく普通のラジオです。TR-3500,TR-4150などと同系列の機種のようで、内部の構造や回路も非常に似通っています。
·TR-3500と基板・構造の基本的なとろこは同じ感じです。アンテナは、ケースへのはめ込みから基板に直付けに変更されていますが、それ以外のケース本体や、基板上の部品の配置や型番も似ています。外観は丸穴のスピーカーグリルで、前モデルからは大きく変更されています。
·手元にあるものは、トランジスタは、発振・ミキサーと中間増幅に2SC710が3個、低周波増幅には2SC1364が3個使われています。

仕様
·発売:                        1975年(昭和50年)
·電源:                        単3 x 2
·トランジスタ等:        6 TR
·操作部:                        ボリューム、チューニング
·受信周波数:                。AM:530 - 1605 kHz
·ターミナル:                イヤホン
·サイズ:                        H120mm x W70mm x D30mm
·重量:                        190g
·製造:                        日本製

メンテナンス
音の出ないジャンク品ということで、電池をいれたところ、放送はいまいち聞こえません。ボリュームを回すと、ガリ音が聞こえますので、低周波系統は大丈夫な感じです。
裏蓋を開けてツメを外せば基板はアンテナごと簡単に外れます。スピーカーもはめ込みです。
ケース、スピーカー、基板をばらばらにしたところです。ケースは樹脂部品だけでしたので、洗剤で水洗しました。
発振用のトランジスタを触ると、がざがざしました。押し付けると放送が聞こえることがあり、このトランジスタの故障のようです。
この時代のソニーのラジオはトランジスタ(2SC710)が良く壊れるそうです。写真のトランジスタは足が銀色になっていますが、これは足回りを掃除してしまった後の写真で、掃除前は足はⅳ饯长摔郅长辘韦瑜Δ矢肖袱韦猡韦eもっていました。ほこりを除去しても回復しませんでした。
2SC710は三菱製のトランジスタで、この時代のソニーのラジオにに多用されていますが、リード線が銀メッキされているものがあり、微量の硫黄が電気化学的な作用で回路を短絡させるなどの悪さをしているようです。壊れたトランジスタの足元についているぐ¥韦瑜Δ胜猡韦稀ⅳ长巫饔盲芜^程で発生する硫化銀のようです。
取り替えたトランジスタの裏側です。手持ちの2SC1815に交換し、受信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ました。ft=80MHzと、2SC710のft=200MHzより大分低いですが、MW局発用としては2MHzぐらいまでを扱いですので、良しとしました(目安1/10程度と言われているようです)。
取り外したトランジスタ2SC710です。

机翻:

概要:
口袋型的AM收音机,竖型。这是用于近距离中波接收的非常普通的收音机。TR-3500、TR-4150等同系列机型,内部结构和电路也非常相似。
TR-3500和基板、结构的电路布局是一样的感觉。天线从嵌入外壳变更为直接安装在基板上,但除此之外的外壳本体和基板上的零件的配置和型号也相似。外观是圆孔的扬声器格栅,与前款有很大的变化。
手里的(机器用的)晶体管:振荡、混频器和中频放大使用3个2SC710,低频放大使用3个2SC1364。

维护:
因为是没有声音的垃圾(指作者手里收到的那台),所以放了电池后,听不见广播。转动音量的话,会听到嘎吱嘎吱的声音,所以低频系统感觉没问题。
(下面是配图的文字)
·打开后盖取下爪子的话,基板连天线都能轻易地取下来。扬声器也嵌入了。

·外壳、扬声器、基板都拆开了。因为外壳只有塑料零件,所以用洗涤剂水洗了。

·一碰振荡用的晶体管,就变得有噪声了。按压的话会听到广播,这个晶体管好像坏了。
据说这个时代的索尼收音机晶体管(2SC710)容易坏。照片中的晶体管的脚是银色的,这是打扫完底盘后的照片,打扫前脚是黑色的,那里堆满了像灰尘一样的东西。除去灰尘也没有恢复。

·2SC710是三菱制造的晶体管,这个时代的索尼收音机经常使用,但是有导线是镀银的,微量的硫磺通过电化学作用使电路短路等不好。。破碎的晶体管脚下附着的黑色灰尘之类的东西,就像是这个作用过程中产生的硫化银一样。

·这是更换的晶体管的背面。换成手头的2SC1815,可以接收了。ft=80MHz,比2SC710的ft=200MHz低很多,但作为MW收发用,可以处理到2MHz左右,所以很好(据说标准是1/10左右)。

·拆下来的晶体管2SC710。

网友:
看着就养眼!

网友D:
虎哥收藏的机器多,有对机器对比的条件,我们没有那么多机器只能在一边站脚参观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激动入水,有人乐不思蜀,有人欣喜出坑。
跟着用心拍片亮骚解说的大佬涨见识,是真爽。

你的点评一语中的。只要自己喜欢的,自己开心的,就尽情的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pepper.cool.coocan.jp/distant/tr-4170.htm
刚好之前看过这篇介绍,有可能打不开,我来搬运一下: ...

非常好的分享,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虎哥收藏的机器多,有对机器对比的条件,我们没有那么多机器只能在一边站脚参观啦。

哈哈,我也不怕在矿坛班门弄斧,只图个分享快乐而已,谢谢您的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個型號多半表明,内部的電參數設計有所不同。

脑师所言极是!

网友:
经过仔细分辨,居中的一个最好,最正宗!

相比较而言。

网友E:
爱好就能获得快乐,也惠及他人,真好,多次欣赏楼主展示的收音机了

网友F:
有个SHARP的,外壳旧,性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爱好就能获得快乐,也惠及他人,真好,多次欣赏楼主展示的收音机了

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个SHARP的,外壳旧,性能很好。

方便的话上图,简单介绍一下。

网友G:
漂亮小巧。说马甲也很形象,前盖的塑料件可能仅是度盘开窗形状不同了,换了金属面罩,深谙川剧变脸技术
这三个  TR-4150,TR-4170,TR-3500
三个型号后盖一样,省了后两次后盖模具;
三个型号前两个电路板几乎一样,
TR-3500电路有改动。
总之,降低了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G:
漂亮小巧。说马甲也很形象,前盖的塑料件可能仅是度盘开窗形状不同了,换了金属面罩,深谙川剧变脸技术:lo ...

总结的非常到位。

网友F:
这个SHARP小机。喇叭是SHARP,三极管是日立的。

网友:
三台机的后盖可以互换安装------三台机的 元件排列相似度90%,怪不得后盖可以互换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SHARP小机。喇叭是SHARP,三极管是日立的。

日本早期收音机的喇叭都是先锋的。

网友H:
两个变压器也是垂直布列的。磁棒线圈也是漆包线的吗?也不使用多股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个变压器也是垂直布列的。磁棒线圈也是漆包线的吗?也不使用多股线啦?

磁棒线圈使用标准的多股沙包线。

网友I:
索尼无论是外形设计还是电路设计,都有独到的地方。底蕴深厚。

楼主:
引用 网友I:
索尼无论是外形设计还是电路设计,都有独到的地方。底蕴深厚。

同意您的观点,小日本做事还是相当认真的!

网友:
元件排列整齐,不愧是大厂出来的,

网友:
喜欢前两款元件排列横平竖直的。

网友:
元件的排列中规中矩,元件略有差异。效果也差不多嘛。

网友:
喜欢楼主的展示的索尼小机器,清爽漂亮。日本家电一贯的精、细、严、巧,才能使产品畅销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