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10电路图集

楼主(2024-06-29):
MF10的品种不多,只看到3种。
跑完MF10B电路之后,顺便整理了原型MF10,以及另一种扩展型号MF10A,汇总如下。

网友A:
谢谢前辈,我还有只10型表,张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前辈,我还有只10型表,张丝

哦,国产表张丝不多见啊,有照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国产表张丝不多见啊,有照片吗?

当年就是冲张丝让单位买的,调动工作时没交,但目前不在我身边,有时间拿过来拍照。

网友B:
手头有只MF10型表,79年的,表头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头有只MF10型表,79年的,表头不通

我也有只不通的(自己鼓捣断的,原本只是下游丝开焊了,当时没经验 ),后来改有源表头了。

网友:
        电路图收藏了,谢谢!

网友:
学习了,郑老师辛苦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前辈,我还有只10型表,张丝

10表张丝表头真的不多见,还头一次听说,绝对是MF10系列的稀有产品。

网友:
MF10是很好的表,就这高灵敏度的表头是一大特色。
MF10A改进了转换开关,但电阻严重缩水

网友:
国产表中因该是较高的灵敏度了,有一块,好用的很,只要不外带

网友C:
MF10除了游丝软,还有什么方法令到灵敏度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MF10除了游丝软,还有什么方法令到灵敏度这么高?

线圈儿的匝数多、磁钢的磁场强度大。

网友:
有两块MF10;老点滴外壳有损。

网友:
没有用过10 ,但是知道10对电路影响小。以前有前辈举例,大约如下:一个收音机某一级,发射极电阻是510,电流0.7mA,0.7*510=0.357V,测试的时候用500型的2.5V挡,2.5*20=50K,这一级的发射极电阻会减少到505,如果用MF10 的2.5V挡测量。则这个电阻509,这样看来用MF10或者500型,好像差别不大。

网友:
很好的资料,收藏学习备用。楼主郑老师辛苦了!谢谢!

网友(2024-08-11):
收藏了,需要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谢谢郑老师,学习了!

网友:
有一只90年代的MF10表,一直放着很少用。线路图收藏了,谢谢!

网友:
好图,收藏了。 10型表有几块,其中有一块是10a的,配合优利德数字表作为家里维修必用表。

网友D:
我有一个 10表   它的表头是内磁的。线性不错。。也不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 10表   它的表头是内磁的。线性不错。。也不多见。

线性好,真得靠运气

网友:
正在学习研究 MF10 万用表,发现欧姆档调零的有用 10kΩ 的,也有用 12kΩ 的,这个也就罢了,电路影响不大。还有,比如  3.7Ω 用 3.9Ω 的,8.7Ω 用 8.5Ω 的,3.33kΩ 用3.32kΩ 的。

网友E:
        请大师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E:
        还有 MF10 的交流档 180k 电阻对应的整流管是 2CP11,如果用  2CK ,则对应电阻就为 185k。

网友E:
    MF10 还有 924Ω 用 920Ω的 ,如23楼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MF10 还有 924Ω 用 920Ω的 ,如23楼的图片。

电阻都在误差允许范围。如果强迫症的话,自己慢慢调整好。我就是慢慢调整电阻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大师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不敢称大师 ,对10表研究不多。
类似的还有MF47的796K,始终想不通为啥不是800?
曾猜测是正差大所以取小点儿,但测了多块表之后被否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 MF10 的交流档 180k 电阻对应的整流管是 2CP11,如果用  2CK ,则对应电阻就为 185k。

是这样的。有些老图会标注上因整流管而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MF10 还有 924Ω 用 920Ω的 ,如23楼的图片。

要说一般电阻还可能是考虑温漂,线绕电阻就奇怪了。
是不是标错了?我有个47表,电位器本应是2.7K的,但壳子上却印着4.7K(肯定没拆开过),实测确实是2.7K

PS:也可能是等外品?毕竟是维修配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