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手动长焦镜头

楼主(2024-06-29):
捡到一个相机摄像头,琢磨着把他改成望远镜玩玩,拆了一半干不动了,求解,里面有白斑,严重阻挡视线,怎么拆。

网友:
你需要专用工具,买个井字形扳手,拆镜头利器。

网友:
变焦镜头内部镜片多,改装成望远镜不如成品望远镜通透

网友:
我一般用剪刀对着缺口能拆下来,有些上面有胶比较麻烦。

网友A:
拆镜头需要专业工具,拆镜头镜片更是需要专门的解胶剂和清洁剂,还有,一般人拆了镜片再装回去,镜头成像就不行了,对焦不准了,光轴不正了。好在楼主是要想拆镜片用,这倒可以练下手,镜片上的霉斑去除也够楼主学好多东西了!

网友B:
简单的:买一个 同规格接口的照相机,就能当 望远镜用啦!
复杂的:再加(固定)一组目镜片,变 单筒 变焦 望远镜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买一个 同规格接口的照相机,就能当 望远镜用啦!
复杂的:再加(固定)一组目镜片,变 单筒 变焦 ...

是的,网上有个摄录宝还是叫什么的目镜  150左右   找个配套的卡口,卡上去就是望远镜了
主要是我拆不动前面的那个镜片 ,把里面的白色粉末搞出来,不然不清晰
现在主要功能是当个摆件  呵呵

楼主:
一片不少刚好九片,大哥们果然没有骗我,割开那个包皮很容易拆了,开始我以为从光圈那里拆,没有长螺丝刀。就是前面有白色粉末的不好拆,得大力出奇迹,光圈那里没有拆下来,只能用螺丝刀从反面插进去一圈一圈的拨动那个缺口,才能把镜片拆下来,值了。9块镜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镜头需要专业工具,拆镜头镜片更是需要专门的解胶剂和清洁剂,还有,一般人拆了镜片再装回去,镜头成像就 ...

您说的应该是那种电动变焦的镜头,这种老式的傻瓜镜头很简单的机械原理,基本上光圈以外是非常容易拆的 ,光圈以内比较麻烦,有白色粉末估计是进水了, 只要能够接触镜片找到两边的缺口就很容易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