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HEM-7000

楼主(2024-06-29):
一台全新库存机,屏幕四周显示不正常。请问是偏光膜出问题了?

网友A:
这个能看就不建议搞了,斑马线搞下来了就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看就不建议搞了,斑马线搞下来了就废了!

说的级是!我有好多宝贝最后都是因斑马线给搞废了,以前产品里有斑马线的东东的尽量不要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看就不建议搞了,斑马线搞下来了就废了!

能看但看着不舒服。
我热压过排线,故障无改善。
发帖就想确认一下是否偏光膜四周胶变质、透光率下降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级是!我有好多宝贝最后都是因斑马线给搞废了,以前产品里有斑马线的东东的尽量不要折腾。

斑马线 / 热压头 / 偏光膜 / 反光膜网上都有供应(屏坏找报废机拆)。现在相比以前,修复变得容易。

网友:
没大毛病就先用着吧

网友C:
让电池电压低于额定电压0.5v,再看看有影没。

网友:
7楼说的有点道理,先从简单的入手,把电压降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纠结!可以查找说明书,看看能不能调节液晶对比度,如果能,调节下就可以了。不要乱来,斑马线弄残了 ...

这种机器面向普通用户,主打操作简单,没对比度调整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电池电压低于额定电压0.5v,再看看有影没。

试过,现象一样。所以怀疑偏光膜四周胶变质(泛黄)所致。

网友:
这个建议不要自己搞,我之前联系过厂家,说我的有故障。厂家说,自己搞的话没有设备调试,万一准确度出问题,对身体不好,言下之意就是,正常的血压闲时高血压。高血压闲时正常血压就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