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简易分频电路

楼主(2024-06-29):
现有一几十到几百赫兹的方波信号,打算用发光管闪烁指示其频率高低,故需要分频后显示,一时想不到简易实现方式,望有经验的朋友指点

网友A:
眼晴只能分辨20多赫兹以下的闪烁,频率再高发光管就长亮,因此可以将200Hz为高低频界限,采用十分频,只要观察到闪烁,频率就低于200Hz,长亮就是高频。
最简单的方法,使用CD4017,2~10分频,用不同的分频,改变高低频界限。

网友B:
如果只是想简单的指示一下频率的高低,可以采用模拟电路,原理很简单,现在信号是方波就更简单了,不过要这个方波的占空比不能变,如果幅度是固定的可以直接用微分电路后再滤波,电压的高低与频率成正比。如果幅度不一定,首先要进行一个限幅再微分,当然用数字电路可以实现精确分频

网友C:
不如做个FV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晴只能分辨20多赫兹以下的闪烁,频率再高发光管就长亮,因此可以将200Hz为高低频界限,采用十分频,只要 ...

谢谢朋友指点,已下单4017,等到货后试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想简单的指示一下频率的高低,可以采用模拟电路,原理很简单,现在信号是方波就更简单了,不过要这 ...

谢谢指点,因打算要闪烁效果,故暂不考虑亮度指示,请问有哪些简易的数字分频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做个FV转换器

谢谢,也是通过亮度指示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也是通过亮度指示吗?

FV变换应该就是鉴频器,鉴频器产生与方波频率成比例的直流电压,后面指示的方法就多了——不过,要是仍然使用一只发光二极管闪烁的指示方法,那样做反而比分频更复杂。
对方波做64分频也就是经过6次二分频,如果原方波频率是32HZ~640Hz,分频之后变成0.5Hz~10Hz的脉冲,用电阻限流就可以直接驱动发光二极管。

网友D:
晶体管二分频电路:
晶体管二分频电路各点波形:
二分频电路输出脉冲频率为输入脉冲频率的一半,输出脉冲占空比为50%,用前阶二分频器的输出触发后阶二分频器,可以实现四分频、八分频、十六分频……

网友E:
   采用CD4060芯片,信号由11脚输入,有10个脚输出不同的分频比,分频比有2的次方数4、5、6、7、8、9、10、11、12、13、14.可以直接驱动发光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用CD4060芯片,信号由11脚输入,有10个脚输出不同的分频比,分频比有2的次方数4、5、6、7、8、9、10、 ...

谢谢指点,马上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FV变换应该就是鉴频器,鉴频器产生与方波频率成比例的直流电压,后面指示的方法就多了——不过,要是仍然 ...

谢谢,还是采用分频合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晶体管二分频电路:

晶体管二分频电路各点波形:

这个太复杂了,先考虑集成电路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是采用分频合适些

鉴频法有鉴频法的优势。鉴频法先用开关三极管对波形进行电压放大,再通过RC微分电路和三极管检波器获得与频率成正比的直流电压,后面可以用多个双限比较器驱动多只发光二极管,每个二极管对应相应的频率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鉴频法有鉴频法的优势。鉴频法先用开关三极管对波形进行电压放大,再通过RC微分电路和三极管检波器获得与 ...

谢谢,需要简易些的

网友F:
一个单片机带个发光管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单片机带个发光管就成了。

还得编程,也不算简易

网友G:
两片4017级联,不要用分配输出驱动二极管,那样占空比很低,发光管亮的时间很短,用12脚的进位脉冲驱动发光管,自然分频就是50%的占空比,两级4017驱动两个发光管,可以分辨高低频率,当然也可以用一个变色二极管

网友:
这得看信号电压
电压高做啥都有危险
电压低,计数器芯片
单片机中断计数 fpga上升沿触发计数
然后点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得编程,也不算简易

一共也没有几句话。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片4017级联,不要用分配输出驱动二极管,那样占空比很低,发光管亮的时间很短,用12脚的进位脉冲驱动发光 ...

谢谢,等4017到货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