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8轨磁带录音机收音机怎么使用

楼主(2024-06-30):
东芝8轨磁带录音机收音机怎么使用,这个收录机的收音机不知道怎么使用,可以听到沙沙声,收不到台,也没有刻度盘,里边没有可调电容
请教会使用的师傅分享经验,谢谢
在机器背面有个旋钮,应该是调节收音机的吧,都是日文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旋钮是干什么用的呢?
是调话筒接收频率的吗

‘’无线麦克风‘’,可能是接收微调用

网友:
这个是 卡拉OK 的 唱歌机,不是收音机,所以没台。
8轨磁带乃一种 四轨双声道 设计的磁带,流行于 1960年代到 1980年代。

网友:
拉杆天线可能是接收无线话筒的信号用的,不是收音机天线。
没有刻度盘,里边没有可调电容 ------ 后面铭牌也没有写接收频率范围,所以没有收音机功能。

楼主:
这个旋钮是干什么用的呢?
是调话筒接收频率的吗

网友:
是调话筒接收频率的吗 ------ 日文看不懂,但猜测不是,更像是调无线话筒 音量的。调话筒接收频率 一般不是这样调的。

网友:
这个是东芝的卡拉OK机 天线是配套的无线电话筒的 本身没有收音机功能 89年在一些旅游客轮上面修过这种机器 8轨循环带 一般是卡拉OK的伴奏带 国内除了汽车报站系统用其他还真的少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旋钮是干什么用的呢?
是调话筒接收频率的吗

那几个日文是:Wireles Mic 同调。应该是无线话筒调谐吧。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回复

楼主:
这款机器是不多见
收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