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微调电容用在收音机上怎么样?

楼主(2024-06-30):
最近看到一款“微波可调电容”,价格不菲。出于好奇,买了几个。拆解开来,感觉结构巧妙(空气介质),工艺精致,容量约2~16P,尺寸:直径6mm,安装高度12mm。用在收音机上,除了豪华奢侈,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引出綫有拐彎,不太像微波用,倒是甚高頻和超高頻有點可能。

楼主:
还有一种筒式微调电容,结构差不多,也是空气介质,体积稍大一些,容量5~25p,价格也低一些。这种筒式微调电容器,在老式飞利浦多波段收音机上常见。

筒型微调电容

网友:
一楼这种电容是微波精密微调,实测用到500MHz谐振回路都没任何问题并且可调范围很精细,收音机上当然可以,只是价格比较贵

网友A:
有几个玻璃管的微调,铜螺丝。

网友B:
漂亮,辛老师可以打造一款奢华版的收音机了。
镀金的空气三联,镀金的微调,军机的中周,高频银云母,低频钽电容,PCB也是沉金工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辛老师可以打造一款奢华版的收音机了。
镀金的空气三联,镀金的微调,军机的中周,高频银云母,低频 ...

你这个搭配不错,我都可以凑齐,称得上豪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玻璃管的微调,铜螺丝。

玻璃管的微调电容也很精致小巧。

网友C:
二楼的筒式微调电容与熊猫802-1的一个版本上用的微调相似,好像还有铝罩?

网友:
筒式微调电容飞利浦24LT26、军机139上都见过。
高级!

网友D:
一/二楼两器件内部结构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二楼两器件内部结构完全一样.

版主说得对,结构一样,只是大小、工艺以及调谐方式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楼的筒式微调电容与熊猫802-1的一个版本上用的微调相似,好像还有铝罩?

您说的那个熊猫8201-1版本没见过,应该是早期的吧。您说的铝罩,应该是微调电容外围的“动片”部分,这个“动片”,是套在螺丝杆上面的,旋转“筒动片”,即可调谐容量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