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固态硬盘的事

楼主(2024-06-30):
近日手中老旧笔记本电脑要升级改造,换掉原有的机械硬盘改为固态硬盘,上网搜索现在固态硬盘型号规格,得知多数热销型号的固态硬盘都是没有缓存芯片的,有缓存芯片的和没有缓存芯片的价格区别不大,问问各位坛友,有和没有缓存芯片的固态硬盘使用区别大吗?

网友:
有没有缓存的事儿交给大厂,只管买头部大品牌的就行了。比如三星。

网友A:
既然是老旧电脑升级,个人觉得性价比为先,如原电脑有光驱,可将原机械硬盘装在光驱位作为逻辑盘,系统盘用普通固态硬盘128G或256G即可,不分区。我目前用的128G坚猫固态硬盘,5年质保,开机速度很满意。第一次买的不好,退款,重买。个人觉得还是价廉物美,才42元128G。95年买一块4.3G硬盘,花了1400多元。

网友B:
老旧笔记本是有多老,要是intel 4代cpu之前的配置,建议别遭那个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老旧电脑升级,个人觉得性价比为先,如原电脑有光驱,可将原机械硬盘装在光驱位作为逻辑盘,系统盘用 ...

十分感谢坛友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旧笔记本是有多老,要是intel 4代cpu之前的配置,建议别遭那个罪了。

是的,十年前的笔记本,i7 4510,是4代吧!英伟达独显,具体不记得了,8G内存,只是1000G机械硬盘快坏了,得收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十年前的笔记本,i7 4510,是4代吧!英伟达独显,具体不记得了,8G内存,只是1000G机械硬盘快坏了 ...

现在固态不贵,估计你这个得上 老的 SATA III接口的,不过 速度比 机械盘 快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固态不贵,估计你这个得上 老的 SATA III接口的,不过 速度比 机械盘 快太多了。

谢谢回复,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D:
固态硬盘参数不要考虑太多,使用差别没感觉。你的配置内存加到16G,然后就是随便买一个固态256G吧。我喜欢用TIGO金泰克。不贵可靠,没假货。把1T机械硬盘放光驱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固态硬盘参数不要考虑太多,使用差别没感觉。你的配置内存加到16G,然后就是随便买一个固态256G吧。我喜欢 ...

谢谢回复,你的建议内存加到16G,有点意外,喜欢使用的系统是win10,不知道最大支持多少内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你的建议内存加到16G,有点意外,喜欢使用的系统是win10,不知道最大支持多少内存

支持多大内存,查主板参数。10年前的主板估计最多支持16G。去年我刚升级我的笔记本,和你情况差不多。经验之谈。保证你速度飞起来,还能用至少5年。

网友E:
一般应用下,没有直观差别,4代U,8G内存,SSD,跑win10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以装LTSC版,属于官方精简版,免去频繁更新的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应用下,没有直观差别,4代U,8G内存,SSD,跑win10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以装LTSC版,属于官方精简版,免 ...

感谢坛友的回复!

网友:
SATA固态也分有没有缓存的了?我只知道分SLC,MLC,TLC和QLC。
这么老的电脑本身也值不了几个钱,花大钱买块固态又要破费...

网友:
固态有没有缓存大概是一样,固态存储单元的速度一样,加上缓存有点画蛇添足,可能更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