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交流电力线过零检测器电路

楼主(2024-06-30):
电路不需要变压器来实现与电力线的隔离,而是通过光耦合器实现隔离,而且该电路换可以检测过零点。在电力控制应用中需要将单片机与电力线电压频率同步,就需要使用这种过零检测器。
附件提供工程设计所需的计算公式。

楼主:
附件提供的电路图和计算公式都是经过仿真和搭建电路双重验证,工程设计可以直接移植。

楼主:
上传使用光耦数据手册

网友A:
所用光耦是不是规格太高了,用普通的PC817等就足够了,而且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用光耦是不是规格太高了,用普通的PC817等就足够了,而且还便宜

PC817假货太多,大陆常用台湾亿光EL817的线性度差,上传网上一公司选购光耦注意事项作为佐证。

楼主:
既然工程设计可以直接移植,不能因采购假货产生争议。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在此声明本人不是元器件生产厂商及销售人员,是开关电源设计工程师,因采购人员采购到假货,导致几百套开关电源出现问题,更换光耦。维修时间是生产时间至少5倍,浪费时间,浪费银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此声明本人不是元器件生产厂商及销售人员,是开关电源设计工程师,因采购人员采购到假货,导致几百套开关 ...

我着也有一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着也有一个图:

你画的是电路示意图,工程设计无法移植。因为你未提供电阻的取值。

楼主:
另,从性价比来说,你需要非门芯片,我不需要。提醒:PC817假货太多,详见楼层5#和6# 。

网友C:
如果没有交流电力了  这种过零的电路还能正常通信吗 ?
我一直不知道:电力线通信过零检测的  如果停电了,原有通信体系还可以维持吗 ?

还有,假如不允许使用光耦,这个过零检测会有什么隔离设计的措施 器件。那些 用TI 的ADUM系列隔离行不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交流电力了  这种过零的电路还能正常通信吗 ?
我一直不知道:电力线通信过零检测的  如果停 ...

电磁隔离芯片目前有两种:一个是磁隔离,另一个容隔离,Ti公司和ADI公司有现成芯片。任何通信手段没电全部停止,光通信也需要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磁隔离芯片目前有两种:一个是磁隔离,另一个容隔离,Ti公司和ADI公司有现成芯片。任何通信手段没电全 ...

通信设备本身不断电(使用备用电源)

我是说,电力线上的电  停电后就是剩下物理的2条或者几条金属线。
此时检测不到过零或者检测出总是在过零  此时的通信设备(有电源)还能通信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信设备本身不断电(使用备用电源)

电力通信大部分是载波通讯,通俗的讲它类似有线电视的Cable Modem(俗称猫),除了传递电视信号,也可以传递上网信号。电力通信类似有线电视线路传递上网信号。电力通讯若以过零作为同步信号,那么停电意味失去同步信号。理由是单片机正常每秒接受到100个过零信号,停电远远超过10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