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sot的器件型号

楼主(2024-07-01):
请教一个sot的器件型号
看起来是
Z27
CMP
德生PL310ET的收音机被我装电池弄反了,冒烟了。
热成像发现这个sot89的器件温度比较高。
但是丝印查不到是什么器件,麻烦坛里大佬帮我看看,谢谢了啊
就是红圈里面那个。

网友A:
LDO吧,猜
温度高是不是怼了高电压

网友B:
RH5RZ27CA  仅供参考 自行核对

网友C:
看附件的第 24 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吧,猜
温度高是不是怼了高电压

这个收音机是3节电池的,我用一节锂电池+两节假电池代替的,电压应该还算偏低。
是的,是一个LDO,输出电压2.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RH5RZ27CA  仅供参考 自行核对

非常感谢,我去看看
这是一个LDO,输出电压2.7V。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附件的第 24 页。

是的,是一个LDO,输出电压2.7V。
这个器件是好的,测量输出电压2.69V。
估计是功放IC边上那个钽电容烧了,现在静态电流大,我去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