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语音数字表的问题

楼主(2024-07-01):
  使用目的:
1、用电台遥测家中电池电压状态。
2、用电台遥测搞实验时电路中的检测电流或电压参数。

    在淘宝看来很多款式还是不太了解语音表的一些性能指标,比如开机是机械开关还是软键控制?开机后有没有自动关机功能?以测电压为例接上表笔后是否隔几秒就刷新数据?测量时接好表笔是不是还要触发某个语音读数按键?

   因为这些功能牵涉到我整体电路设计的方案,每个功能都要牵涉到控制信号的发送通道数,所以语音表的功能越简单越好,最好是机械开关后一直测量报数不断刷新的表,我固定档位测试,这样仅仅是发送一个打开发送的定时信号就可以远程听到读数了。

   请用过语音数字表的朋友提供一下使用心得以供参考,谢谢!

网友A:
很多万用表有读数输出功能,直接数传不好吗?为啥非要转语音呢?
新的台式机直接有网络接口,完全可以开发远程测试。

网友B:
这些表的读数读一个字顿一下,读一个电压值的十几秒,你要连续,表没累坏耳朵睡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万用表有读数输出功能,直接数传不好吗?为啥非要转语音呢?
新的台式机直接有网络接口,完全可以开发 ...

简单的测试,数传的话会增加被误会的机会,语音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表的读数读一个字顿一下,读一个电压值的十几秒,你要连续,表没累坏耳朵睡着了

感谢您告诉我这个信息,要是响应太慢的话还真要考虑修改方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简单的测试,数传的话会增加被误会的机会,语音简单些

整个人类测量体系都不误会,就你误会?

你楼上的回答是最正经的,因为从惠普六十年代的测量数字化以来,整个测量体系的数传发展了五六十年,已经形成标准工业体系。你要自己搞一套“语音简单些”的体系是你的事情。

但人类已经有成熟的工业体系,而这种工业体系是经过几十年环境严苛的工矿生产环境检验的,不管是可靠性还是可维护性都经历了多次迭代,你要自己搞,还是那句话:那是你的事 你要和整个人类成熟的测量体系过不去,我们不能说啥。

反正提醒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人类测量体系都不误会,就你误会?

你楼上的回答是最正经的,因为从惠普六十年代的测量数字化以来 ...

哈哈,瓦叔我是不想弄得太复杂,用409的公用频点一旦出现数字信号怕惹上麻烦。现在的带语音功能的数字表很便宜,用这个改改觉得简单方便。还有个好处是不会引起监听者的误会。

网友D:
我同事选了一个炮灰表,采购偏袒他,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买了豪华版。到货后,屋里充满了“已开机”
“直流电压-一-十-二-点-二-服”
开关是软按键的,有自动关机功能,即使不停的测量,到了时间它也会叫“已关机”,叫唤后还能用一阵,然后它就默默的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同事选了一个炮灰表,采购偏袒他,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买了豪华版。到货后,屋里充满了“已开机”
“直流电 ...

谢谢坛友 ,要是能慢吞吞报数倒是也可以考虑考虑,万用表旁边的电台平时处于守候状态,收到测量信号时触发单稳定时,听完报数后停止发射就行了,10几秒钟的发射时间。万用表的自动关机也不用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