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图上电位器的螺帽是如何拧下来的

楼主(2024-07-01):
请问各位图上电位器的螺帽是如何拧下来的

网友A:
这个该不会是之前有人炫耀过的
双轴电位器吧
外轴粗旋内轴精旋

网友:
如果没有专用的工具,就用卡簧钳,卡簧钳比较常见

网友:
管子钳伺候

网友:
管钳,大平口也可一试

网友:
用老虎钳前端有齿部位夹住拧下,或台虎钳夹住螺母拧电位器外壳,或将螺母两侧锉出平面再用前两法,或用平口螺丝刀斜对螺母槽口,向螺母松动的方向敲击螺丝刀把,就能使螺母松动。事先滴一滴能使结合部润滑松动的液体效果更佳。实践经验供参考。

网友:
用剪刀两个刃的尖端,卡进锣母的槽,拧松了就好取了。

网友:
用鲤鱼钳夹住拧。。。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可能觉得,这个螺丝是圆的,拧下来有些困难。
实际操作的时候,用尖嘴钳子捏住直接拧就可以。没有想象得那么困难。

网友:
異形羅絲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该不会是之前有人炫耀过的
双轴电位器吧
外轴粗旋内轴精旋

不是双轴就是普通的电位器,是功放上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