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3843电路时,2脚电压只有2伏,可能是哪里不对??

楼主(2024-07-01):
手机没法上图,简单描述:芯片供电15伏正常,空载输出12伏,输出电容3300微法正常,带1安负载时,输出电压降到9伏,2脚电压为2伏,3脚0.6伏,振荡电阻1K电容223n,在4脚同时接三极管基极,集电极接8脚,发射极通过电阻二极管接了3脚,不知如何检查了?

网友A:
这是个现成的,还是自己正在做

网友B:
是开关电源还是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开关电源还是充电器?

是个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现成的,还是自己正在做

改制进行中,遇到此问题

网友C:
3脚到了过流保护电压。减小采样电阻

网友D:
没图实在是不好“猜”,还是发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图实在是不好“猜”,还是发个图吧。

手机没法发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脚到了过流保护电压。减小采样电阻

过流是互感式,测了,3843的3脚0.6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现成的,还是自己正在做

用现成的改制

网友E:
PWM控制器有几个控制端是个基本问题,3843是两个,你得综合考虑看一个的数据同时还要看拎一个这样才能全面。这两个控制肯定会共同作用在电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PWM控制器有几个控制端是个基本问题,3843是两个,你得综合考虑看一个的数据同时还要看拎一个这样才能全面 ...

收到,我将按各位指导的继续探索 谢谢

网友:
可能原来设计功率不超过12w,可能虚标5w左右,找电子负载测试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