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独石电容和陶瓷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4-07-01):
咱们在制作收音机的时候,独石电容和瓷片电容通用吗?两者有没有特殊的差别?
网上收集的资料也是各说各话,各位老师,有没有实际体验?

网友A:
瓷介类的,首先要通过自己的使用范围,确定可以接受的温度系数,然后再去搜索容量、耐压等参数。
无论是圆板陶瓷电容(瓷片)还是多层陶瓷电容(MLCC),都是一样的分类方式。

class1类,全部都是温度补偿型的,“非铁电”介质填充材料,介电系数比较小(所以同样体积做不了太大容量),但是它的温度系数非常稳定,比如C0G型,可以达到±30ppm/度。同时,它的绝缘电阻非常高,损耗角正切值非常非常低,特别适合谐振回路、高频耦合等。
这类常见的标号有:
C0G,NP0多数品牌,X8G(村田0温漂常见,0±30ppm/度),CH(太诱,0±60ppm/度)等……

class2类,常见标号有:
X5R、X7R、Y5P、Y5V、Z5U温漂在15%~35%容量,常作为旁路、滤波

class3类,常见标号有:
Y5P、Y5V,室温可用级,滤波用用还可以

--------------------------------
回到收音机常见的场景:
对于中波、短波,常用的容量,比如,270pF双联,中波垫整,一般用300pF,根据上面提到的,首先确定,它在谐振回路(振荡LC)里,因此需要是用1类0温漂电容。
如果是在可靠平台买,参数齐全还好,其他的,坑就比较大了。因为300pF这个容量,0温漂X7R货源数量都差不多,在无法确定厂家参数的情况下,光靠外表,你根本分不清它究竟是0温漂,还是X7R(或者其他),别管它叫什么名字,比如某些厂商,叫“加严型独石电容”,名字天花乱坠的,那没用。
又比如,如果中周的谐振瓷管电容坏了(那个容易氧化),需要更换,同样也是0温漂需求,老收音机的,一般200pF或者510pF规格(TTF或者SZP型中周),和300pF一样,是很“尴尬”的容量。尤其510pF这样大的,对于1类瓷介,产品数量已经开始大幅减少了,因为相对1类介电系数,容量已经比较大了,没有参数表,很容易踩中X7R的。

通常,<100pF的,大多数是1类,尤其小于47pF的。
大致就是这样。

网友:
独石和瓷片的区别是工艺上的,前者是MLCC,也就是多层陶瓷电容,里面的结构是多层堆叠的,而瓷片不是

我们知道2类高介电陶瓷有明显的压电效应,而MLCC的结构能够放大压电效应,所以2类陶瓷MLCC的压电效应要远高于普通瓷片,但优点是可以做到大容量。

这个压电效应有什么害处呢?最基本的就是直流偏置下容量衰减,比如一个50V耐压0805封装10uF的MLCC,它一定是2类陶瓷的,给他加上一个10V的直流偏置后,它的实际容量只有一半多了(这个参数可以通过各大电容厂商的手册获得),所以使用的时候要注意。其次就是加上交流信号的时候会产生机械谐振,而压电效应是双向的,所以机械谐振又会产生电谐振反馈回去产生噪声,同时压电效应产生的电谐振,等于降低了电容的效果,所以容量同样会衰减,信号越强,容量下降率越大(这个参数曲线大厂手册也会给出),这就是为什么MLCC不推荐用在音频(尤其是信号电流较大时)的原因

当然,2类陶瓷的压电效应是和结构相关的,从体积上看,体积越大,压电效应产生的门槛越高,比如同样是2类陶瓷10uF 50V的MLCC,换成1210封装,需要把直流偏置加25V以上才能使容量降低到一半,比0805的耐受能力高多了。从结构上看,非叠层结构,比如瓷片,压电效应要小的多,但离开叠层结构,它的容量大为受限。1类陶瓷几乎没有压电效应,但1类陶瓷的介电常数太低,也做不到大容量。

所以说,在收音机的高频电路中,能用瓷片尽量用瓷片,或者用1类陶瓷的MLCC,虽然后者性能优于前者,但比前者贵,如果要使用2类陶瓷的MLCC,要区分使用场合,如果对容量变化不敏感的地方,比如旁路电容,是可以用的,但需要注意直流偏置下的容量下降是否影响旁路效果,如果是没有直流偏置的场合,信号足够小(避免打信号引起容量变化),频率足够高(压电效应产生的机械谐振一般频率不是很高,在超音频范围),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B:
瓷片电容只要不是多发的漏电,可以用。
独石电容价格高不少了,偶尔用几个也无所谓,批量的话,性价比差异还是蛮大。

网友C:
瓷片电容很古老,几乎在发明电容器后,就有了陶瓷为绝缘物的电容产品了。反观多层陶瓷电容的出现,可是很现代的了,也就是至今二三十年左右!这是现代技术发展必然趋势,体积小、分布参数小,容量大、无极性。作为普通应用,完全可以替代老式的瓷片电容。作为去耦电容,可以替代钽电容,而没有钽电容的极性敏感的问题。是现代电子产品中,不可或缺的选择。

网友D:
我家有个老的百泉731收音机,振荡级的瓷片电容居然漏电

网友:
“独石电容”和“瓷片电容”,并不是两种器件,大多非专业甚至专业的人,会认为“瓷片”和“独石”是两种绝缘介质。
把四楼坛友回复的内容都理解了,这个问也就解决了。对器件的技术指标要看器件的数据手册。

网友E:
独石电容是MLCC
是多层瓷片电容
砸开独石电容可以看到是0603的MLCC

楼主:
引用 网友B:
瓷片电容只要不是多发的漏电,可以用。
独石电容价格高不少了,偶尔用几个也无所谓,批量的话,性价比差异 ...

感谢回答,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独石电容是MLCC
是多层瓷片电容
砸开独石电容可以看到是0603的MLCC

感谢回答,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瓷介类的,首先要通过自己的使用范围,确定可以接受的温度系数,然后再去搜索容量、耐压等参数。
无论是 ...

回答的很详细,需要消化消化,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瓷片电容很古老,几乎在发明电容器后,就有了陶瓷为绝缘物的电容产品了。反观多层陶瓷电容的出现,可是很现 ...

感谢回答,学习了,原来原件都需要很多知识,学习无线电的路的很漫长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有个老的百泉731收音机,振荡级的瓷片电容居然漏电

漏电可不是个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