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冰箱急冷不制冷

楼主(2024-07-01):
海尔冰箱急冷不制冷,户主说上面没有问题。我没有见到。大约就是下门的不制冷。这个线路板是以前“坏”了的,但是不会查坏处。之前是面板的发光管跳来跳去的。

网友:
首先确认上面是否一定制冷,一定制冷,主板没有问题。那是温控器出现问题。

网友A:
有可能是感温头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感温头坏

请问:温控头在什么地方?冰箱上面的水果格可以制冷

楼主:
请问这个开关是怎样拆下来?

网友B:
这种门上带显示功能的要查一下显示板至主板的线束,是否有断路的。我家惠而浦冰箱门显时有时无,买不到线束最后换了一台冰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门上带显示功能的要查一下显示板至主板的线束,是否有断路的。我家惠而浦冰箱门显时有时无,买不到线束 ...

亲自检查,下门关不闭。可能压缩机长期运转,可能烧掉一组。因为开机压缩机转动不足10秒就停下。没有再运转、因该是启动绕组没有坏,运转的那一组坏了。决定放弃,买一台新的。这台用了8年半了。

网友C:
巧了,我家的海尔211升冰箱2000年买的,用了24年上周突然坏了,压缩机转但不制冷,这种情况一般是漏氟。漏氟的地方在箱壁里面的冷凝器就没必要修了,因为箱体是不可拆卸的设计。于是下单定了一台海尔235L三门冰箱。现在的冰箱是功能多,耗电少,价格低。变频,风冷,无霜,无线网络控制,我在手机上可以远程查看冰箱工作状况和调整三个舱室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巧了,我家的海尔211升冰箱2000年买的,用了24年上周突然坏了,压缩机转但不制冷,这种情况一般是漏氟。漏 ...

这个冰箱是别人的,现在大多数情况都是一人使用,没有必要三门了。所以下单买了一个双门的,1200+

我不是很懂,但是根据猜测估计和空调差不多,压缩机里面有两个绕组,一个是启动,另外一个是运行,我的这个是运行绕组有问题,只能启动。10秒不到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