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电路可以微功耗振动检测

楼主(2024-07-01):
想做个振动通过压电传感器启动微功耗检测振动开启开关的电路,大家有何见解?

网友:
这个汉语句子太复杂,我肺活量也不够,看不懂……

网友:
看起来像很多术专业语堆砌而成的句式

楼主:
就是微功耗检测振动的电路

网友:
看你要检测的振动的频率和幅度多大了,最简单一个弹簧,一头固定,另一头安一个钢珠,在靠近钢珠的侧面固定一个金属板,零功耗。复杂一点,把前面说的弹簧和钢珠固定到压电陶瓷片上,压电陶瓷片输出的电压用低功耗运放放大,接成比较器输出,现在工作电流几十uA的运放很多很多。

网友:
你是要检测蚊子的震动呢还是火车的震荡,这两个电路差别比较大,请说明白吧。

网友:
比如MEMS工艺的传感器,手机里用的加速度旋转姿态类。
https://www.st.com.cn/content/st ... echnology/mems.html

还有传统的振动/加速度传感器,后跟着电荷放大器的,老有名的丹麦B&K。

网友:
窃听器也算一种微振动检测设备吧

网友:
5楼所描述的电路结构在十几年前的摩托车防盗器里很常见

楼主:
谢谢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