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Mr. Ben H. Tongue 的文章#23

楼主(2024-07-02):
如何用两台B版单调谐中波四波段矿石机制作非常高效的双调谐中波四波段矿石机

内容速览:将两台B版单调谐矿石机(VbST4BCS 参见文章#22)耦合在一起,可以搭建一台双调谐四波段矿石机(DT4BCS)。
  由于采用了“Benodyne”恒定带宽天线耦合、谐振阻抗控制和波段分割技术,所以在整个调幅广播波段内,选择性和灵敏度基本保持不变。由此产生的双调谐电路的耦合系数很容易调节,从大于临界耦合到接近于零。在四个波段中心的插入功率损耗大约在4.5到6.5dB之间(包括二极管检波器损耗,但不包括音变压器损耗)。选择性相当尖锐:-3dB带宽为6 - 7kHz,-20dB带宽为16 - 22kHz。-20dB与-3dB带宽的平均比率为3.0。这与Terman的《Radio Engineer's handbook》第160页的图表中显示的理论值相同,即两个谐振在同一频率下并且具有统一Q值比的临界耦合电路,工作方式可迅速变为单调谐矿石机,并带有尖锐的和深度可调谐的陷波器。

1. 设计方案
  在安装VbST4BCS的调谐回路电感器时,其轴线与前面板成30度角。这种取向使得两个VbST4BCS调谐电路之间的磁耦合可以很容易地从高于临界耦合降低到零左右。顺便提一下,如果使用两个相同的线圈,绕制方向相同,并按文章#22的建议进行定位,则线圈之间的电容耦合将调整相位,从而部分抵消磁耦合。
  要搭建DT4BCS,需要将两个VbST4BCS并排放置,底板相互接触。两个调谐电路之间的耦合可以通过将一个 VbST4BCS 相对另一个向前或向后移动来改变。
  如果有人从零开始,只想拥有一台双调谐矿石机,则可按以下步骤拆除VbSt4BCS上不必要的部件:
  • 天线调谐器单元:取消开关SW4、SW5、SW6、SW7以及SW4右侧的所有其他部件,如文章#22中Fig.5所示。
  • 检波器单元:取消C7及其左侧的所有部件,如文章#22中Fig.5所示。

  如果有人既想拥有单调谐矿石机,又想拥有双调谐矿石机,则可将一个完整的VbST4BCS与上述减少了元件的1号单元或2号单元配合使用。

上图是一台双调谐四波段矿石机,使用一个A版单调谐矿石机作为天线调谐器/主调谐电路,使用一个B版单调谐矿石机作为副调谐电路/检波器。

2. 使用两个VbST4BCS时DT4BCS的操作
  将天线和地线连接到1号单元,将SW1和SW2设置为0dB。确保没有二极管连接到1号单元的Diode #1或 Diode #2端子上。
  将耳机连接到2号单元。在2号单元的任意一个二极管端子上连接一个检波二极管,并用SW6将其切换到电路中。
  在设置2号单元时,将SW1、SW2设置为衰减位,将C7设置为最小电容量。从四个波段中选择一个进行监听,并按照文章#22中表1的说明,对2号单元中的SW3、SW4和SW5进行设置。
  在使用LoLo和HiLo波段时,将1号单元的SW3置于UP位;在使用LoHi和HiHi波段时,将1号单元的SW3置于DOWN位。
  监听通常使用两个调谐电路之间的临界耦合,当2号单元的前面板与1号单元的前面板相距约2 7/8英吋时,在Lo波段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在Hi波段的距离约为3 3/4英吋。将2号单元的前面板从1号单元的前面板向后推约5 3/8英吋时,耦合几乎完全消失。
  用1号单元的C7和C8和2号单元的C8调出一个电台。如果需要,还可以有更高的选择性。更多相关信息,请参见文章#22-5。如果有干扰问题,可尝试将2号单元向后移动,将耦合度降至临界值以下。
  非常重要:当1号单元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等于2号单元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时,工作最佳,选择性最好。检查的方法是调到一个电台,将手指轻轻放在1号机C8的定片上(文章#22 Fig.5中的A点),然后再放在2号机的C8的定片上,如果音量的下降程度相近,则Q值大致相等。如果触摸1号单元的C8比2号单元的音量降低得更多,则应稍稍增大1号单元的C7,然后用C8恢复调谐的电台,并再试一次。如果触摸2号单元的C8比1号单元的音量降低得更多,则应适当减小C7,然后用C8恢复调谐的电台,并再次尝试得到音量下降相等的效果。
  如果一个很强的本地电台似乎“渗透”进了调谐电路,这可能是因为2号单元的电感器充当了环形天线,并接收到了这个电台。克服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是绕垂直轴旋转1号单元-2号单元组件,并尝试使接收失效。另一种方法是在保持(或提高)Q值的同时,通过使用李兹线制作尺寸更小的线圈或加一个陷波器。
用文章#11所述的方法测量DT4BCS的性能 (输出音频功率为-70dBW,不包括音频变压器损耗)
  注意:在上述测量中使用的功率电平下,二极管检波的直流电压为0.5V (变阻器R3设置为350kΩ)。在此功率电平下,检波器的SPICE仿真显示二极管检波器的理论插入功率损耗约为1.4dB。

文章#23 发布时间:2002-02-07;最新修订:2002-07-27
原文网址 https://kearman.com/bentongue/xtalset/23DtXs/23DtXs.html

网友:
坐在笫一棑学习

网友:
楼主辛苦了,感谢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