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中LED是什么规格的?

楼主(2024-07-02):
电路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当电磁辐射到一定量时LED会亮,这里LED用什么规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工作中有的三极管ce导通电压<be电压0.6v,尤其是锗管!0.3-0.4v左右!1.5v
电压减去压降1V左右普通非 ...

请问真的有 1V 就能点亮的发光管吗?

找了三只红色发光管,分别是 5mm 和 3mm 以及 0603 贴片封装的,用稳压电源提供 1V 供电,在晚上拉窗帘不开灯近乎全黑的环境下,看不到任何一点点发光的迹象。

是俺的发光管不够好吗?

网友:
电路没问题. 只是有点老.

老产品红色LED, 1.2v--1.4v可以发光, Q3在小电流下VCE可以在0.1V以下. 所以1.5V供电, LED是可以亮的.

这个电路应该是老电路. 因为新的生产工艺,新的材料(为了更高的发光效率), 新的贴片LED大多工作在2V以上.

你要用插件,红色LED, 一般推荐电流5mA 其实1mA也可以亮, 而且这时的点亮电压更低.

网友:
网络上的电路要分析一下,照抄是不行的。

网友B:
有1.5V一下能点亮的LED?

网友:
1.5V-0.6V 能亮的 LED
不考虑能不能亮就升高电压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1.5V一下能点亮的LED?

能亮也是就亮一下,然后就见上帝去了

网友:
Q3壞了就能點亮。

网友:
供电电压才1.5V,还要减去至少0.6V,也就是最高电压才0.9V,不可能点亮的。这个电路图是错误的,就算提高电源电压到能点亮LED,那也不是辐射达到一定程度点亮LED,而是LED会常亮,和辐射无关

网友:
没有这样的 LED,常见的红色超高亮 LED 在 1.5V 的时候能微微发光,再加个三极管肯定百分之百没戏了。

说句题外话,互联网是个好东西,获取信息很方便,但也要考虑到是个人就能上网,绝大多数情况下在网上胡说八道都不需要负责任,自己要有足够的鉴别能力。

网友A:
实际工作中有的三极管ce导通电压<be电压0.6v,尤其是锗管!0.3-0.4v左右!1.5v
电压减去压降1V左右普通非照明(3V)的LED是会亮的,只是不同LED二极管亮度可能不同,一般情况下偏暗一点而已!

网友:
就算有1.5V以下能亮的LED,这个电路也不会亮。除非把Q3换成P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