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接地、输出电流与输入电压成正比的压控电流源电路

楼主(2024-07-02):
具备多路输出的电子负载电路,通常采用压控电流源,有些电路设计采用浮空负载,设备使用过程中出现相互干扰的现象,本电路采用负载接地方案,消除了相互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流源结构,由三极管引入温漂,属于滑天下之大稽

它的温漂只应该由三个电阻决定,且,最好只 ...

这是我的电路图:

你仿真的不是我的电路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电路图:

我的电路就是你的电路的改进款,你不听就算了   我可是把这个电路做到 1PPM 级的,这里有很多经验和细节,爱听不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管是消除温漂的影响,三个电阻相同是为了扩大三极管的选择范围,附件中的三极管对管全部经过搭建电路和 ...

这个电流源结构,由三极管引入温漂,属于滑天下之大稽

它的温漂只应该由三个电阻决定,且,最好只由参考电阻 Rs 决定,而传递电阻最好不要引入温漂。

我就问你,如果你要做 10A 电流源,三个电阻相同你做么

该电路的 10A 电流源实现

输出三极管是多个 TIP35 并联而成,你这样做?滑稽不

楼主:
注意:
1)负载接地、输出电流与输入电压成正比的压控电流源电路中三个电阻要求是相同,可以采用印制平面电阻加激光校正的方法。
2)运算放大器建议采用裸片,裸片型号为:AD8009ACHIPS。
3)Q1、Q2晶体管采用配对管。

网友:
没必要用对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意:
1)负载接地、输出电流与输入电压成正比的压控电流源电路中三个电阻要求是相同,可以采用印制平面 ...

1、不需要相同

2、不需要对管,而且这里的三极管选择非常睿智

我在矿坛就特别发过 1PPM 级稳定电流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12773&extra=

里面 1、三个电阻完全不同;2、选择三极管有别的讲究但不是你的讲究

楼主:
设计公式和电路图通过NI公司开发的仿真软件MultiSim的验证和搭建电路双层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需要相同

2、不需要对管,而且这里的三极管选择非常睿智

对管是消除温漂的影响,三个电阻相同是为了扩大三极管的选择范围,附件中的三极管对管全部经过搭建电路和仿真双重验证。
为何使用裸片是要实现体积的小型化,争取免调试,批量生产成品率高。
为何使用集成电路,为何不使用分立件,是为了批量自动化生产。人工成本越来越高。
有时分立件搭建的电路优于集成电路,调试需要工作一万小时的工程师。集成电路的操作只需要240小时(十天)熟练工人。
工作一万小时的工程师和工作十天熟练工人开同样的工资?然而他们创造的价值对于这个项目是相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流源结构,由三极管引入温漂,属于滑天下之大稽

它的温漂只应该由三个电阻决定,且,最好只 ...

不能用你的电路来说明我的电路问题,你先仿真一下电路验证有没有问题,推到的公式有没有问题。10A的电流没有问题。它是你电路的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路就是你的电路的改进款,你不听就算了   我可是把这个电路做到 1PPM 级的,这里有很多经验和 ...

我一直在谈我的电路,我没谈你的电路。你说你的电路是我的改进款,并在楼层4#说:三极管选择非常睿智,请教一下如何选三极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路就是你的电路的改进款,你不听就算了   我可是把这个电路做到 1PPM 级的,这里有很多经验和 ...

你一边告诉我前面有座金山(你的电路就是我的电路的改进款),同时在金山周围挖陷阱(这里有很多经验和细节不告诉你),我看还是踏踏实实手握铜板(我上传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