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盾 机柜空调,通信协议,求助?

楼主(2024-07-02):
黑盾的机柜空调,就是给控制柜散热的小空调,江苏黑盾牌。
带通信功能,可以和触摸屏上位机通信,485接口。
无奈找不到对应的通信协议,求助万能坛友这个黑盾机柜空调的通信协议。

网友A:
没用的都好奇,用的都想跳楼,你放过我吧

网友:
找厂家不好吗

网友B:
真想用
不需要协议
空调无非风扇+压缩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的都好奇,用的都想跳楼,你放过我吧

狂风吹,透心凉,声如怒吼。一个微模块里4台,总共11个微模块,每天两次巡检进进出出那个酸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想用
不需要协议
空调无非风扇+压缩机

机柜空调是给设备用的可一点都不考虑人的舒适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想用
不需要协议
空调无非风扇+压缩机

之所以有协议是为了连入机房动环监控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想用
不需要协议
空调无非风扇+压缩机

压缩机?有种冷冻水系统空调,氟循环完全在室外,室内机只有冷水管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压缩机?有种冷冻水系统空调,氟循环完全在室外,室内机只有冷水管路。

这种机柜空调不了解
我只见过精密空调
内外两台压缩机,内机还有加湿罐
能够恒温恒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缩机?有种冷冻水系统空调,氟循环完全在室外,室内机只有冷水管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柜空调不了解
我只见过精密空调
内外两台压缩机,内机还有加湿罐

我所在的这个数据中心精密空调是给UPS间和外网设备间用的地板下送风,行间空调是给微模块里机柜用的占一个机柜直接往微模块里面吹。都是冷冻水系统,冷源+水循环系统+空调都不是一个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所在的这个数据中心精密空调是给UPS间和外网设备间用的地板下送风,行间空调是给微模块里机柜用的占一 ...

我们只有18平机房,9个服务器机柜
科华空调

网友:
不就是485接口嘛,研究下接口定義,送一般儀器常用的ASCII字符串就可以試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