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表收藏~78年的DF1B晶体管繁用表

楼主(2024-07-02):
此表购于鱼市,产于1978年。品相和状态很不错,交直流拨动开关的那个盖子也有。

在拆开打理的过程中发现,这个盖子很容易掉落,回装的时候在孔里面塞了点卫生纸,这样就不那么容易掉了。

该表使用的两个4F22型6V层叠电池的性价比在目前来看非常低(一节七八块,大部分电池基本都是过期了)。之前也尝试过使用单节锂电加上升压板,但是这玩意儿有干扰。所以干脆画了一张PCB,使用3节14250电池串联来给它供电。组装好之后,可以完美的塞入DF1B的电池仓内。触点则是直接拆两个废旧的9V电池上面的扣子,用线焊在板子的两个输出端,然后直接扣到表内原有的触点上即可完美替代6V电池。

自己画的电池板

自己画的电池板

放入电池仓

放入电池仓

四十六岁的老伙计了,没敢直接去捅市电,测量了一节五号电池还有欧姆档,感觉精度还可以吧。随即,网购了一个简易的基准源,只是它所使用的变压器还没有到货,等到了之后再做测试。

之前改装过一个有问题的DF1B,技术不行,失败了。然后又自己画了一张PCB进行了DIY复刻,来来回回折腾了近半年,结果也就那样。那会儿总是拿现在的眼光来看待与吐槽那个时代的技术。在信息与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DIY复刻的过程中遇到的那些技术问题可以通过发帖求助等方式来解决。但是在197x那会儿,哪有这样的条件?感觉那会儿的自己说出的话太幼稚了,同时也体会到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做出这玩意儿来,是有多么的不容易。

网友A:
又见白象干电池,楼主华东五市的?

楼主:
代换电池的PCB文件奉上,供同好者来使用。
AD画的,直接打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见白象干电池,楼主华东五市的?

网购的。老指针表最好使用碳性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购的。老指针表最好使用碳性电池

盐重同意!就是不用的时候及时取出最好,白象也是,其他品牌更是

网友:
0.01 uA 和 0.1mV,这表电流分辨率可以

网友B:
很不错的一款晶体管万用表,指针表有不错毫伏和微安档位都可以啦。

精度就不要过分追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的一款晶体管万用表,指针表有不错毫伏和微安档位都可以啦。

精度就不要过分追求了……

这表我也有一块。此表设计时当时是上档次的表,但现在看来还不如MF96或是MF104. 缺点是:1、表头用了内磁表头,磁性容易失磁。过了几年又要调整精度一次。2、表头刻度太过于拥挤。优点是:表壳内层有屏蔽壳金属层,做工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的一款晶体管万用表,指针表有不错毫伏和微安档位都可以啦。

精度就不要过分追求了……

此表的0.5uA和5mV档位使用前必须短接表笔调零,使用比较麻烦一些。单现在来讲无所谓了,这样反而能增加一些可玩性。

网友:
第一次见到70年代的表有现在的新的MF47测量电容的那种标注

网友:
看内部,做工不错,老货!

网友C:
这款表可靠性和稳定性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表可靠性和稳定性太差了

主要还是PCB太差,稍微受潮就不行了。

网友D(2024-12-10):
引用 楼主:
网购的。老指针表最好使用碳性电池

请问问什么最好用碳性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问什么最好用碳性电池呢?

我用南孚的碳性电池。。。还可以

网友E:
这个表内阻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表内阻很高

三插孔版本的,输入电阻在15兆欧左右。这个四插孔版本的,输入电阻9M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南孚的碳性电池。。。还可以

我意思是为什么不推荐用碱性电池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款表可靠性和稳定性太差了

这块表我也有一块,可靠性和稳定性确实有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采用的线路板绝缘性能差,使用坏境湿度大了之后,稍微有一点点漏电的话,高阻档,表针在无限大的位置严重偏移,南方冬天气候干燥时候测量没问题。
2、供电电压没有采用稳压,电压变化了需要电位器调整,电池电压变化大了之后,测量精度受影响。
3、差分放大晶体管,两个独立三极管用一个铜套来热平衡,不是选用双晶体管(两个晶体管内部做在一起的),使用的锗管稳定性没有硅管好。
优点也有许多:
1、表的灵敏度高,有满度0.5微安的交直流电流档。可以测量矿石收音机输出电流。
2、中心值1兆欧的电阻测量。
3、体积不大,使用起来不是很复杂。
4、胶木壳, 内部采用金属喷镀屏蔽工艺。
毕竟是近半个世纪前的产品了,坐到了 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意思是为什么不推荐用碱性电池呢?

为什么?
    是因为电池内阻不同,不能兼容。
    否则测量误差达不到出厂的指标。
    这个问题对机械指针式万用表适用,对现代数字式万用表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块表我也有一块,可靠性和稳定性确实有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采用的线路板绝缘性能差, ...

这个表的电路结构的设计绝对是没问题的,只是那会儿没有像现代的那种微功耗的三端稳压器件,频繁手动调节供电电压也是无奈之举;
差分电路所用的管子是3DG6系列,忘了在哪里看到过原方案的电路,它使用的是S3DG6系列孪生三极管作为两级差分的主力,但到了量产的时候,却不知为何又使用了单独的三极管。说明书上面说,要严格按照 啥啥啥 进行配对,在生产的时候是否是这样严格不得而知。话说回来,就算是严格按照工艺指导来进行装配,分体的晶体管一致性肯定也不如孪生的。
至于稳定性的问题,电路方面只占非常小的一点儿。主要还是PCB的使用材质上,纸基板压根儿就不是干这活儿的料
当然,现代工艺的PCB面对一般环境而言,出现这种状况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
    是因为电池内阻不同,不能兼容。
    否则测量误差达不到出厂的指标。

明白了,感谢

网友H:
这表和 MF63 比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表和 MF63 比如何?

比63要好一些吧,但产量少,没有63存量多。还有mf60,mf70,JFX都比较63要少很多。

网友:
在新疆库车工作时,有个同事有这样一块表,修复不上一直保留着。

网友:
这块表非常古老,但是很有代表意义

楼主(2025-01-15):
引用 网友F:
这块表我也有一块,可靠性和稳定性确实有的问题,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采用的线路板绝缘性能差, ...

我重新制作了一个原版电路的pcb,稳定性提升了许多,至少不会出现受潮就不能用的情况。欧姆档x100到x1M范围内任意档位调整完电气零位和欧姆零位之后,换挡基本不用再短接表笔调了。
这表的电路还是蛮成熟的方案,就是被当时的材料给坑了。只是,档位的触点,原版就不在圆心上,我拆空了板子抄下来的,也不知道咋调整。唯一的美中不足